430的USB端口数据线上接的电阻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1-16):
就是图中的R22,R23,C35,C36。昨天把它们都去掉了以后测量的波形和没去掉时几乎没区别啊,这几个元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电阻:防止USB D+D-短路烧430I/O
电容:降噪

网友:
R22 R23为数据线保护电阻,至于电容,我也不知道啊。同问吧。

网友B:
我觉得2楼有道理。估计山寨版本的就去掉了。这就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防止USB D+D-短路烧430I/O
电容:降噪

电阻在一些USB转串口的芯片上也能见到,我感觉像是做源阻抗匹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在一些USB转串口的芯片上也能见到,我感觉像是做源阻抗匹配的

阻抗匹配一般是并上去的
或是一端接地
串上去是起不到匹配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2楼有道理。估计山寨版本的就去掉了。这就是区别。

不一定哦,TI的LDC1000评估板上也没有接那两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一般是并上去的
或是一端接地
串上去是起不到匹配的作用的

源阻抗匹配就是串的啊,就是驱动器本身阻抗很小嘛,然后串个电阻将源的阻抗提高到40欧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哦,TI的LDC1000评估板上也没有接那两个电容

这个更高级,我支持! 带ESD保护,其实如果加共模遏流圈就更高级了。但需要那么多保护/抗噪措施吗? 仁者见仁吧。
其实这个是等效有的,再加电容可能不合适,TPD4E004内部差不多就是几个TVS管,上面有等效结电容。

===================
再编辑一下

发现原来的图也是有TPD4E004。反正都去掉也都是没问题的,出事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更高级,我支持! 带ESD保护,其实如果加共模遏流圈就更高级了。但需要那么多保护/抗噪措施吗? 仁者 ...

是的,应该根据应用场合来决定这些东西是否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