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UCK开关电源在重载情况下电感会叫

楼主(2015-01-16):
在调试电源时,发现50%负载时电源正常,但当带载到60%时电感会叫。
波形如下:

CH1:电感电流波形。
CH2:开关管管波形。
请教该如何下手?

网友A:
把电感值减小试试

网友B:
不是过电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感值减小试试

电感由97uH变为87uH时,叫的更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过电流保护?

不是,Vout没有变为0V。

网友C:
饱和了,饱和过后感值是直线下降

网友:
看看你电感的规格书,初步估计饱和电流需要到40A以上

网友:
磁芯饱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了,饱和过后感值是直线下降

电感饱和是因为电流过大,但我的问题是电源本来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在负载什么都不变化的情况下,带载约1分钟后变成不正常的那个样子。不是带重载就立刻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感饱和是因为电流过大,但我的问题是电源本来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在负载什么都不变化的情况下,带载约1 ...

我用的控制IC是NCP1271,看情况有点像是进入跳周期模式(skip)了!

网友D:
啸叫是线圈震动,要不换个大电感试试

网友E:
没问题直接打胶。

网友:
查一下过流或者过压之类的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啸叫是线圈震动,要不换个大电感试试

不正常时,电流波形的频率大概是1/200us=5kHZ在音频范围内,可能其他地方也有震动,只是听不到,但问题看上去是PWM输出发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直接打胶。

这个电流才做到60%(15A)就有问题,最大值是25A,所以这样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
电感质量太差

网友:
电流太大 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由97uH变为87uH时,叫的更明显了!

如果方便的话 把设计规格说一下 最好把原理图也上传一下 方便大家计算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直接打胶。

可以PWM波形已经异常了 不像是没问题哦
个人认为参数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震荡了,看看补偿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PWM波形已经异常了 不像是没问题哦
个人认为参数设计有问题吧

不是,我是复制12楼的回复,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时,电流波形的频率大概是1/200us=5kHZ在音频范围内,可能其他地方也有震动,只是听不到,但问题看 ...

如果是PWM错了,原因应该是反馈采样和控制输出的闭环里出现了振荡,只能换IC或者查电路了

楼主:
这个指的是制作工艺,还是其他?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感饱和是因为电流过大,但我的问题是电源本来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在负载什么都不变化的情况下,带载约1 ...

磁芯温升会降低饱和电流。

楼主:
结贴:确认是补偿环路有问题,当负载过重时,环路响应低于预期,导致IC进入跳周期模式。
CH1:电感电流波形
CH2:Vfb波形
Vskip设计值为0.086V

感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芯温升会降低饱和电流。

实测电感在异常时,持续5分钟,温度为45°左右!

网友:
感谢楼主26楼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芯温升会降低饱和电流。

赞成这个

网友:
是pfc那个位置吗?

楼主:
误差放大器

网友:
电感值遵守什么原则?

网友:
学习一下,26楼分析得很好

网友:
电感饱和 频率下降到20-20KHZ范围内  从而听到啸叫

网友G(2017-03-12):
频率在20k,人的耳朵就能听到提高频率就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率在20k,人的耳朵就能听到提高频率就没了吧

仔细看帖子哦!我设定的开关频率是60kHz,但是由于控制环路不稳定,不能维持这个频率,而是让芯片在打嗝,就是工作一会停一会,然后这个工作一会停一会的频率刚好在人儿的听觉范围内,所以你就听到声音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环路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帖子哦!我设定的开关频率是60kHz,但是由于控制环路不稳定,不能维持这个频率,而是让芯片在打嗝 ...

学习了!我知道听到电感震动的声音时,频率应该在耳朵听的范围内。

网友:
学习了  在维修电源的时候也是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基本上都是控制环路问题

网友H:
请问环路补偿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环路补偿是怎么做的?

<<新型开关电源优化设计与实例详解全书>>第二篇第六章,或者TI的视频课程“环路补偿很容易”,其他内容自行搜索

网友:
我去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论坛还是高人多啊!

网友I(2017-04-26):
引用 楼主:
第二篇第六章,或者TI的视频课程“环路补偿很容易”,其他内容自行搜索

楼主你好,自己设计的DCDC升压boost电路25V升50V,控制回路采用电流-电压双环控制,电感为什么一直在吱吱吱的叫?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帖子哦!我设定的开关频率是60kHz,但是由于控制环路不稳定,不能维持这个频率,而是让芯片在打嗝 ...

这种情况下,除了电感叫,还会有什么问题?比如容易损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下,除了电感叫,还会有什么问题?比如容易损坏元件???

最基本的就是MOSFET,其次是LC中的C,看你选的电容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自己设计的DCDC升压boost电路25V升50V,控制回路采用电流-电压双环控制,电感为什么一直在吱吱 ...

电感叫别人总结的已经很清楚了。1就是和我这种状况一样,占空比不受控的大范围变动、2就是占空比是稳定的,但电感工艺没有做好,比如没有含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叫别人总结的已经很清楚了。1就是和我这种状况一样,占空比不受控的大范围变动、2就是占空比是稳定的 ...

又测试了一下发现,理想的PWM占空比应该是0.5,但是一直在限幅的0.7与0.3之间快速波动,怎么调节PI参数都没效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