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lone iv AS,jtag下载都可以,但是都不运行?

楼主(2015-01-16):
altera cylone iv的板子, AS,jtag下载都可以,软件里提示成功,但是实际都不运行?也就是看不到运行效果。

可以排除程序问题,程序在别的板上运行没问题。

硬件原理性的应该也没错,因为都是同批PCB加工,别的板就OK

现在怀疑焊接问题,先排查哪里

网友:
时钟,先排查时钟问题

网友:
先写个简单的程序点亮发光二极管,或直接赋值输出管脚,检测管脚电平是否与设置一致,如果正常那说明FPGA工作了,再检查输入时钟是否正常吧

重要的一点,芯片背面的裸露地一定要良好接地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