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有没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楼主(2015-01-16):
jlink有一个J-flash烧写软件,ulink有没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网友:
暂时没有发现有,我也想知道。

楼主:
还有ulink和jlink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ulink和jlink哪个好?

请教大神  我也不懂
不过怎么有人说Jlink的保护做的不好  推荐用ulink2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ulink和jlink哪个好?

ulink2 除了mdk外你的选择是mdk 或者mdk!
jlink 除了mdk 你还可以选择iar
个人感觉 严重不喜欢jlink 扩展到不喜欢J打头的任意东西
但没办法 要用iar
以前喜欢mdk 但自打这些年用了stm8 ,430 带着慢慢的也喜欢用iar for arm 好在只用stm32 还有stlink可以用
jlink 盗版的掉固件疯掉了。各种眼泪。
有时候真想狠狠心弄个edu版的算了。
不知道jlink V9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ink2 除了mdk外你的选择是mdk 或者mdk!
jlink 除了mdk 你还可以选择iar
个人感觉 严重不喜欢jlink 扩 ...

请问 STLink 有没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STLink 有没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stm8和stm32都有独立烧写软件

STM8:ST Visual Programmer
STM32: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STLink 有没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楼上正解!!!!!!!!!!!

网友:
刚买了个edu版

网友:
习惯用u2,固件升级自己可以提取的。

网友C(2015-05-31):
独立的烧写软件————是所谓的仿真器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立的烧写软件————是所谓的仿真器的驱动吗?

就像jlink有个软件叫jflash

网友:
ulink2怎么改变输出电压5V,我看了介绍还是不太懂,是要改变软件的设置吗?

内部的跳线帽插对了,但是插到板子上,板子的灯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