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芯片选型:要输出6路pwm控制led+I2C

楼主(2015-01-16):
6路pwm控制led亮度用+I2C接口的 PIC,有型号推荐吗?便宜点的。
IO模拟PWM比较吃力。

网友:
PIC有这些功能的都不便宜

网友A:
PIC16F1825,$0.89
PIC16F1824,$0.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1825,$0.89
PIC16F1824,$0.83

Capture/Compare/PWM Peripherals           2 CCP, 2 ECCP。4个pwm好像不够呢。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STM8S003F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 用外接的PWM 控制芯片, 如TM1809, 就给你9个PWM 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