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下载STM8 hex程序异常,仿真器是ST_LinkV2

楼主(2015-01-16):
各位大神:
       小弟在使用Stvp下载stm8 hex文件时,程序并没有跑起来,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错误了,一直纠结了几天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我在使用IAR for STM8仿真,下载时程序没有存在问题,正常运行,但是就是使用stvp下载时就不对。
       以下是我使用stvp下载程序时的步骤,有经验的各位大神指点以下,看我哪里出错了。

      1.打开stvp,点击Configure->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设置好我的单片机型号stm8s103f3系列,下载方式为SWIM;

      2.点击Open,找到hex文件所在地,打开hex文件

     3.连接好设备,上电,然后点击图中按钮下载程序,下载成功,如图片所示,底部打印出一堆信息,

以上的迹象,是下载成功,但是程序却无法运行。

     4.但是我在IAR环境里面是可以正常下载和运行,另外由于stm8的内存只有1Kb的RAM,无奈把堆和栈的大小改了,如下图所示,这样子会影响吗?我对STVP不熟悉,麻烦有用过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1.确认有没有opt配置正确
看你程序已经下载成功了,所以要么有些自己配置不对,要么芯片没启动,复位或晶振电路

网友B:
拨掉stlink, 程序就开始运行了...

网友C:
下载后,关掉STVP软件后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有没有opt配置正确
看你程序已经下载成功了,所以要么有些自己配置不对,要么芯片没启动,复位或晶振 ...

您所说的OPT设置是指OPTION BYTE?这个里面的设置我并不太熟悉,看起来像是外设和一些寄存器的设置,我的是默认设置,没有动过,请问每个文件都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掉stlink, 程序就开始运行了...

我拔掉了,重新上电也没有用

网友(2016-03-29):
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2017-09-05):
引用 网友C:
下载后,关掉STVP软件后才运行

非要这样吗,我下载就这个现象,这样批量下载怎么办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