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3调试状态左侧窗口如何打开

楼主(2015-01-16):
就是工程窗口左侧寄存器页,我更改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a也不行,郁闷啊

网友A:
菜单栏 view   工程视窗

楼主:
按了这个没反应,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 view   工程视窗

现在按下view---------project window没反应,以前能弹出窗口

网友B:
可以换keil4或keil5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keil4或keil5啦

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