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陀螺仪如何补偿零偏

楼主(2015-01-16):
       使用的是mems数字型陀螺仪,采样为500Hz。输入为0时,输出大概偏0.01°/s数量级这么大的偏差。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补偿常值零偏的,我用的是求平均数,但是不知道该取多少个数做平均,去不同的长度求出的平均值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即便取相同的长度,求出的平均值也有差距。为保证统计值接近真实值,取2000个数足够了吧?但每次算出的平均值都不一样(温度相同的前提下)。我比较困惑这样的情况下常值零偏怎么补偿呢?大家在补偿时候用的都是啥高端方法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能这样简单的完全补偿,低价mems陀螺就很不错了

网友B:
我认为,能用硬件补偿就尽量用硬件补偿,对系统代价和可靠性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这里可以使用差分。

网友:
楼主不要使用大字体。。

网友C:
什么msme?要是6050级别的这样的偏差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这样简单的完全补偿,低价mems陀螺就很不错了

这样补偿不了啊,你有什么好的补偿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能用硬件补偿就尽量用硬件补偿,对系统代价和可靠性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这里可以使用差分。 ...

差分补偿是什么原理啊,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msme?要是6050级别的这样的偏差很好了

是ADIS16367,看手册对比主要误差参数,
mpu6050:
Total RMS Noise  0.05º/s-rms
Rate Noise Spectral Density  0.005º/s/√Hz
没有零偏稳定性和随机游走

ADIS16367:
In-Run Bias Stability  0.013°/sec
Angular Random Walk  2.0°/√hr
Output Noise  0.8°/sec rms
Rate Noise Density  0.044°/sec/√Hz rms

这里6050的Total RMS Noise、Rate Noise Spectral Density和ADIS16367的Output Noise、Rate Noise Density应该是同一类参数吧,两者虽差一个数量级,但6050是在内置滤波器100Hz情况下测得,16367是在关闭内置滤波器下测得。而且这两个是不是应该不是主要误差来源?主要误差是不是应该是零偏稳定性?这个我不太懂。6050的零偏稳定性也没有给出来。而且16367那么贵,比6050价格快要差两个数量级,难道性能还不如605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分补偿是什么原理啊,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使用一对传感器,安装位置相对,使得测回数据(若不计温漂)大小等方向反,再考虑温漂,因为温漂的方向性一致,因此将两组数据相减即可得到2倍的准确值。(此时已经将温漂相消掉了),这种办法我经常使用,硬件滤波的手段,好处很多。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B:
使用一对传感器,安装位置相对,使得测回数据(若不计温漂)大小等方向反,再考虑温漂,因为温漂的方向性 ...

没有啊,温漂的方向是不一定的,不是说传感器的方向相反,它们得温漂方向也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