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出来的Z轴在水平情况下为什么总是0.85左右?

楼主(2015-01-16):
按照道理不应该是1.00左右么。。。。
困惑中,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海拔比较高,所以才0.85个g-<=======哈哈我是开玩笑的不要当真,我也不知道

网友B:
mpu6050 加速度计z轴 offset 特别大,就是这样,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海拔比较高,所以才0.85个g-

大哥。。。。海拔对G的值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050 加速度计z轴 offset 特别大,就是这样,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我把它做平均然后所有值去除以这个平均值就好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把它做平均然后所有值去除以这个平均值就好咯?

做加速度计椭圆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加速度计椭圆校准

那不是磁力计么///

网友:
offset偏移比较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