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的100kHz测试与10kHz的区别在哪呢

楼主(2015-01-16):
看了下同惠和是德的LCR电桥,发现高端产品很多有100kHz的测试能力。请问各位,100k与10k及1k的区别是啥啊?
当然,我知道可以测电容不同频率的ESR,除此以外呢,难道是精密测量分布电感和电容用的?
当然,还有3GHz那种变态款

网友:
10pf 10uH等要用100k测试,精度高;

网友:
还有就是在符合器件工作频率下测量

网友:
3GHz可以做网分了

网友A:
不同频率下的lcr特性是不同的。要区别开来啊。
这是和万用表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频率下的lcr特性是不同的。要区别开来啊。
这是和万用表的区别。

您的意思是用电桥的时候,最好还要测出元件的参数和频率对应关系曲线吧?

网友B:
还是跟器件工作的频率有关系,不然也没意义

网友:
      元件参数与频率有关,根据实际选不同的测试频率。再高级的,不止几个固定频率,可以设置任意测试频率,这种表价格很也很嗨。
      元件参数固然与频率相关,但电桥无法提供实际工作条件,所以,几个固定频率能满足一般情况下的使用,高频率下元件参数,用低些的频率测量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般使用10KHz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跟器件工作的频率有关系,不然也没意义

正好请教一下:看中一个UT612的便携电桥,配上开尔文线还得贵上小一百,那线能使小容量电容测试的更精确吗

网友(2017-08-09):
电桥频率越高越好,测量的元器件就越多,不过价钱就越高,要不高频率的都要几万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请教一下:看中一个UT612的便携电桥,配上开尔文线还得贵上小一百,那线能使小容量电容测试的更精确 ...

LCR测试仪,都是线越短越好,长线是为了操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