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手线切割附带的设备上拆配件,来修复和制作控制柜。

楼主(2015-01-17):
开始修复缺件的苏州三光DK7725e线切割之机械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268-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随机器带来三个铁盒子,分别是控制器、单板机、步进电源。下午看到单板机和步进电源都很老式、有零件损坏、又有非常多的灰尘,干脆拆光,从上面拆了不少多少有一些利用价值的配件。明天早上再考虑要不要拆散控制器,下午要去取回购买的控制柜。

单板机损坏严重,先拆它了。

接着拆步进电源,下面这些老式的大功率三极管的型号是SDD15。

这个航空插座的针脚氧化严重,看来只能换掉。

这个控制器应该是后期升级的。

灰尘相当厚,有些黏得比较牢固。

精典的Z80单片机芯片。

接插件都是镀金的。

这种封装的78xx系列三端稳压IC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两个变压器用料很足,相当重。

板上的LED、开关、电压表、电位器通通不要。

来一张侧视图。

老式的大功率整流二极管。

变压器用很粗的铜线。

来一张顶视图。

这个变压器也很重。

得到不少螺丝、螺母、垫片等小东西。

网友:
何必这样折腾。    全套东西只有废铁价值了

lz要干活还是入个新的吧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啊,佩服!浩大工程

网友:
大工程啊。。。

网友:
看着很结实!

网友A:
去买一个新控制器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封装的78xx系列三端稳压IC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是5A的78XX的封装,我买过

网友:
楼主是改机的?我以前公司老板就特喜欢收购旧机器,买来换个我们自己控制系统,当测试用!

网友B:
08年底~09年初,,东莞n多小工厂倒闭,,,听亲戚说当时5w买来的基本全新的机床,卖5K人家都不愿意收,,,因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个新控制器不就行了

淘宝上好用的要三千多一台。市场很小众,所以卖得比较贵。 自己制作的,以后坏了就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少见多怪了。

这台机的状态很好,无论是机械部分,或电子部分。

之前已经买了未知品牌的控制柜,先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年底~09年初,,东莞n多小工厂倒闭,,,听亲戚说当时5w买来的基本全新的机床,卖5K人家都不愿意 ...

为何不留着接单或着做产品?
就是油费、高速费、过桥费...太贵了,不然卖到北方,往往被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线切割控制器,楼主有兴趣可以便宜半价给你。1500元吧(运费自付)。

全新没使用过的,线路图好像 ...

控制柜早已经到县城了,我下午去运回来。我先修修看,需要再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机会来东莞,我带你参观深圳福永的二手机械市场。

上百万一台的二手大型机器比比皆是。 ...

谢谢,有机会一定要去。
去年只是去晋江市的二手机械市场,大部分都是一些几千几万的手动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留着接单或着做产品?
就是油费、高速费、过桥费...太贵了,不然卖到北方,往往被抢购。 ...

留着,你要租厂房,交水电物业等,,,还要发维护设备的工人工资等等,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费用,,,,,

那些个做分包加工类业务的小山寨厂,一旦风吹草动,上一级的大公司无业务来源,又没有自己的完整业务链,倒闭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岁月留痕啊

网友:
基本上是九十年代初的东西,几个老变压器是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线切割控制器,楼主有兴趣可以便宜半价给你。1500元吧(运费自付)。

全新没使用过的,线路图好像 ...

阿莫你那部台湾铣床放出的贴子都搜不到,记得很重很沉是吨级别的。

网友D:
好奇地问一个问题,你一边拆这些设备,一边拍照。怎么做到的?手上有很多灰尘或者油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地问一个问题,你一边拆这些设备,一边拍照。怎么做到的?手上有很多灰尘或者油污啊 ...

控制柜没有油污,身边放湿布,要拍照先擦手,灰尘过多就去洗干净。而对于拆下机械部件,就脱下橡胶手套再拍照。

网友E:
有时间折腾这个,干嘛不直接买个新的,投入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间折腾这个,干嘛不直接买个新的,投入太大了。

你查下原厂货要卖多少钱,或许原厂后期生产的都偷工减料了。
修好了就有经验,以后就不会素手无策了。我有打算做线切割来销售,全部尽量自制。

楼主:
今天拆楼主位那只绿色箱子,有不少东西可以继续用。

这个变压器用料很好,也还很新。

热缩管用很长下去。

镀金插座和金手指。

这些板卡靠左右两边的这种铝制角片压住。

下图右上角看到台湾制造的英文字。

[这些板卡插座都是镀金的。

attachimg]253775

这些板卡都没有多少灰尘,后来才知道是从底板下面吸风进来散热,后面有照片。

这是排风风扇的安装位置。

这块线性电源板用料很舍得。

下图左上角左上角看到 COMWEB 的英文字,现在才知道这是台灣光纖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以前在论坛看过商标,所以有印象。

我们购买了一部台湾“光纤”品牌的带摄像头的电子行业用雕刻机分析与解剖.  据说全
http://www.amobbs.com/thread-3783367-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线路和板卡、配件拆除完毕,剩下这些要先拆下底板才可以拆出。

机器底部的吸风口。

滤网这样固定方便拿出来清洗。

最后看看拆出哪些东西。

这些线的柔韧性还很好,打算继续用。

这个厂家很舍得用料。

网友F:
用料很足啊。这是早期的产品了。完全具备修复价值。只要ROM数据不坏。修好可以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很足啊。这是早期的产品了。完全具备修复价值。只要ROM数据不坏。修好可以再用。 ...

恐怕不好操作,或者割速很低。打算用HL卡和新型高频振荡板来控制机器。

网友G:
多用了几个垫片 -> 舍得用料; 导线柔性好 -> 可以继续使用; 另外请教一下,不少东西可以继续使用,具体是哪些东西啊?还有,这个设备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用了几个垫片 -> 舍得用料; 导线柔性好 -> 可以继续使用; 另外请教一下,不少东西可以继续使用,具体是哪 ...

就是那些导线、变压器、接插件之类的可以继续使用,估计关键点就在于耐用、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