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室外检测是否有人?

楼主(2015-01-17):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但是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毕业设计做什么喷灌系统,想检测农田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则暂时停止喷灌.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检测附近是否有人.
请问各位大神,我应该怎么做?貌似室外不能用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
方案不少,摄像头运动物体检测的,超声波的,红外对射的,热释的。。。。。搜索安防一大堆的。

网友:
这种需求有必要么?谁会在灌溉的时候闯进去?

网友:
微波感应    给你一个公司   www.lexing.com
或百度   乐星感应电器

网友:
毕业设计啊,是否感觉脱离实际应用状况?你可以释放H2S吧人熏走

网友:
中国的毕业设计基本上都是脱离实际的,幌子很大,楼主还是随便想一个能说的过去的理由,找个简单的方案写了吧,室外那么大,安装都费事

网友:
用微波移动传感器,能穿墙。

网友:
对于楼宇安防来说,有红外传感器,微波移动传感器和摄像机视频分析等不同的方式,对于关键的门,走廊,老式摄像机还有使用陷阱对焦,红外对射的方式检测。
人不可能空降,再说灌溉到人身上也死不了,植物也不会一成不变,高级的就做摄像机视频分析,低级如果可以把农田围起来最好,围不起来红外传感器也行

网友:
喷灌之前用高音喇叭通知一声不就完了,否则家口一口有人或是有别的动物就不喷灌了吗

网友:
外围进出检测,出入不平衡就是有人还里边,再用大喇叭哄人

网友:
多普勒微波,热释红外感应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人体感应雷达,电动门上用的,你查一下,很好用!

网友:
最简单 搞个大喇叭。在喷雾前提提前广播一下。没有那个2哥会进去被喷吧

网友:
我觉得.摄像头图像识别比较靠谱…除非有人站着不动…

网友:
生命探测仪

网友:
热释红外感应

网友:
红外线就行吧?

网友:
养一只狗,检测狗叫声,开玩笑

网友:
红外线漫反射 障碍物检测

网友:
应该用红外线吧

楼主(2015-03-22):
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热释电的因为白天用不了,我决定还是外加摄像头,请问使用摄像头的话对芯片有什么要求?频率高吗?我想用lpc的arm7不知道行不?主频60M

网友:
微波,5.8GHz的

网友:
安防设备,室外双鉴探测器,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