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放大1HZ到50HZ正弦波信号的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5-01-17):
现在要对1到50HZ的正弦波信号进行放大,正弦波信号由单片机的DA产生,幅度可调。经过功率放大后的最大幅度是18V,带动的负载是磁场线圈,磁场线圈的电阻是11欧。请问大侠们有没有这样的功率放大集成芯片?或是可靠的放大电路?

网友:
要找直接耦合的,输入输出都不要电解电容,具体没查过,如果输入不用耦合电容输出要,那你考虑两片做BTL

网友A:
这么低速 应该可以用桥电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速 应该可以用桥电路解决了

用甲乙类运放可以吗?

网友B:
LM1875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1875

字数补丁...

这个的最低频率是1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最低频率是1KHZ

稍稍用脑思考一下吧,音频功放怎么可能最低频率1k?

网友:
用分立元件搭也非常容易,注意一下功耗就行了

网友:
参考OCL电路,0Hz起。

网友:
1k的参数从哪来的,好奇。

网友:
这么低的片频率,用pwm吧

网友:
用H桥电路吧,pwm驱动,电机驱动都这么做

网友:
OCL 输入输出都不接电容

网友:
分立件pwm数字功放应该可以吧

网友:
居然这么低的要求:1到50HZ,就直接用音频IC输入输出直接耦合,

网友:
音频功放,d类放大器也可以。简单便宜。

网友:
音频功放。不要用电容隔直流

网友:
普源有成品,PA1011

网友:
直接上信号发生器

网友:
LM1875或者TDA2030。这玩意最高频率绝对不止1k。最高到50k左右差不多

网友:
功率是30w,用LM1875或TDA2030推都不够,建议用LM3886,注意散热要足够,去掉耦合电容做成直流功放。

网友C(2015-11-25):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找找信号发生器的电路图,看末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还没有解决  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案,用了个可调的电源芯片  通过改变不同电阻来输出不同电压,通过程序控制时间,做到8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