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l1cl1cl1cl1的KL25项目[读取磁铁旋转的角度] 已经完成

楼主(2015-01-17):
1.准备实现的功能有:
        1.        用KL25 SPI读取MLX90316上方磁铁旋转的角度.
        2.        用串口传出角度信息。
2. 如果进展顺利,会利用这个板子,做更多的开发,并保持开源,和大家一起交流
3. 硬件成本核算是50元,直接购买  全新MLX90316 SPI接口 MLX90316模块。
4. 在春节左右完成。

网友A:
MLX90316可以测量那些电机的转速 ? 不知道能否用来测量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X90316可以测量那些电机的转速 ? 不知道能否用来测量交流电机

是测磁铁的旋转角度的。适当的情况代替编码器进行位置判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测磁铁的旋转角度的。适当的情况代替编码器进行位置判别。

想用这个片子测量大力矩电机转速 ,不知道测得准不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这个片子测量大力矩电机转速 ,不知道测得准不准 !

也在学习中

网友B:
90316速度太慢,foc 8对级电机每分钟600转基本就没力了 测量滞后太大,建议换英飞凌的

网友:
楼主准备只测量角度,还是也准备测转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16速度太慢,foc 8对级电机每分钟600转基本就没力了 测量滞后太大,建议换英飞凌的 ...

我们买了as5045

楼主:
90316也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
没见过这个传感器呢

网友:
楼主得买那种带有角度的MLX90316,要不然还得标定,需要专用的编程器把数据写进去才可以的。  另外注意防止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16速度太慢,foc 8对级电机每分钟600转基本就没力了 测量滞后太大,建议换英飞凌的 ...

我想玩玩TLE5012B,不知道你是否有些样片,淘宝怕买到假货

楼主:
     昨天收到板子和书,还有xx购的模块,按装KDS,USBDM驱动,折腾好一番可以下载程序了。
MLX90316DOME小板电路原理图

按模块DOME的引脚定义焊线连接到KL25的 PTC4,5,6,7,8 。

5V电源连接到P4的1脚,GND连接到P3的GND端 .

再进行程序DOME程序移植,添加文件

用串口输出数据
     可以读到稳定可变数据,但数据就不是需要的角度数据。
再次查看手册,原来商家的DOME例程有错误,
1,有效数据只有14位,
2. 角度转换率也不对,应是22.75而不是180.
附上KDS工程文件,

手头事情不少,暂且练习到着。

楼主:
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2MDE1NDIw.html

楼主:
另我用论坛FRDM-KE02的opensda连接KL25不成功,有成功opensda连接并用IAR 调试的兄弟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968804636307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基本预期功能已实现,请站长审核。

楼主:
引用其他论坛的比较资料

AS5145与TLE5012B的比较【讨论贴】

首先感谢这里这么多热心的人,给予的回应,帮我解决了TLE5012B的CRC的问题。
这里,我提供一下我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我的项目是对角度传感器进行选型,以便应用在我方的一个设备上。当时,有两种芯片进入视线。
一个就是TLE5012B(感谢ArrowAsia的推荐),另外一个是AS5145。
以下是两者的比较,当然我的应用中,只包括了SSC接口的读写
1。数据安全性方面,TLE5012B方面采用CRC校验,AS5145只是偶校验。实际过程中,当有干扰时,偶校验基本不够,有时候错数据也会通过校验
2。精度,TLE5012B为15位精度,AS5145只有12位精度。在同样的环境下,TLE5012B对角度的判断以及误差也要领先于AS5145。虽然TLE5012B推荐使用10mm的磁铁,但是在做试验时,我还是使用6mm的磁铁(AS5145提供的)。即便如此,TLE5012B的表现力也超越AS5145.
3.数据通道的抗干扰能力。我这边只是通过SSC通过读取,在有电机动作时,AS5145这个接口马上会出现数据校验错误或者错误数据出现的情况,而TLE5012B的则没有。另外,我附加一句AS5145的数据线上,我还加了磁环,TLE5012就是裸数据线。这个是让我比较困扰的地方。都是同样的SSC接口,咋差距那么大。当然数据速率上,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们毕竟用于汽车。
4。在芯片附近加上磁铁(距离很近)TLE5012B有1度左右的偏差,最多到1.5度。而AL5145则偏差了2-3度。当然我也试验铁砉干扰,两个都没有出现偏差
欢迎大家讨论
[最后修改于2012-06-01 09:34]

网友D:
楼主速度好快啊,我现在用KE02连LED都点不亮,压力很大,你用的是KDS我在用cw10.6.看来我也要用KDS了纠结啊!

网友E:
楼主好快啊,刚收到板子就完工了

网友F:
tle5012淘宝极其难买.
我费了好大劲才买到
欢迎各位大神来买点.

2500片啊

7万多现金

我只用1200片

绝对原厂原包(我自己开封)

网友G:
好快啊, 可以用来用个水平仪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速度好快啊,我现在用KE02连LED都点不亮,压力很大,你用的是KDS我在用cw10.6.看来我也要用KDS了纠结啊 ...

直接用KDS,苏大的库用的就是KDS,这个上手最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其他论坛的比较资料

可以用这个替代你用的片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快啊,刚收到板子就完工了

看起来是快,一个通宵未眠其中滋味不是亲身经历,它人是不会体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这个替代你用的片子 ?

原理差不多,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快,一个通宵未眠其中滋味不是亲身经历,它人是不会体会到的。 ...

楼主要注意身体啊,最好不要通宵,身体是革命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KDS,苏大的库用的就是KDS,这个上手最快

苏大的库拿来就好用了,最不明白飞卡为什么不出中文数据手册?英文手册读来总是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注意身体啊,最好不要通宵,身体是革命本钱

是呀,各位兄弟也要注意身体,好在早起每日都要跑二十分钟,一两个通宵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快啊, 可以用来用个水平仪吧

磁铁离开就是,水平仪用这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16速度太慢,foc 8对级电机每分钟600转基本就没力了 测量滞后太大,建议换英飞凌的 ...

这正是我担心的。看来测角度可以,但测转速或者替代霍尔做位置检测还是有困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离开就是,水平仪用这实现不了

应该是地磁太弱,这个器件检测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KDS,苏大的库用的就是KDS,这个上手最快

好吧,我狠狠心!!!再继续学习KDS吧!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离开就是,水平仪用这实现不了

地球不就是个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狠狠心!!!再继续学习KDS吧!谢谢指导!

你会CW, KDS不用学都会,比CW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差不多,有机会试试看。

价格哪个有优世

网友:
以前做过AS5045,LZ可以去了解下,4096线精度很高。但是我个人觉得不适用于高转速的情况,高转速的话,编码器要靠谱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其他论坛的比较资料

高大上~的

网友:
好像很有趣,改天搞个指南针试试

网友:
看看效果。我们正在考虑使用这些东西。

网友:
恭喜楼主啊,给莫站长发短信验收就行了

网友:
跟mpu6050有什么区别 ?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其他论坛的比较资料

楼主,请问价格多少呢?我比较关心性价比哈。还有就是MLX90316的价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我用论坛FRDM-KE02的opensda连接KL25不成功,有成功opensda连接并用IAR 调试的兄弟指导下。 ...

烧segger的jlink进去
用iar成功连接了KL25

网友:
测磁铁的旋转角度传感器,首次见识呢,  不知道嘉立创是否有得买呢,有的话,打样板时候就玩玩咯

网友:
之前拆一个编码器就是一个钕铁硼磁铁对着一个芯片

网友:
不错,学习了,速度挺快

网友:
就是磁编码器嘛,最近接触了很多,感觉很棒啊

网友:
挺好玩的,关注

网友:
这个很给力~~~!! 赞一个!

网友:
LZ 加个LCD, 做个针样的针 可以实实看到 用来调试

网友:
这方面的没有玩过啊,有机会得学习下。
这个对与测量角度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我用论坛FRDM-KE02的opensda连接KL25不成功,有成功opensda连接并用IAR 调试的兄弟指导下。 ...

我也用OPENSDA 就是连接不上啊 而且网上也有一个帖子如何解决 照着第一种方法折腾 无果 就用BDM下载  回家找了个jlink下载 就好用

网友:
留个记号 ,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这个字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用在汽车方向盘角度和角加速度传感器里的?我拆过一个松下给丰田做的方向盘转角传感器,里面有俩这种芯片,角度分辨率在0.5°左右

网友:
恭喜楼主顺利完成.....

网友:
非接触式的位置传感器貌似推了好几年 现在要普及了?

网友H:
用的磁铁是多少个磁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磁铁是多少个磁极的?

ns2个级的,手册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ns2个级的,手册上有

两个磁极也能得到角度,芯片很不错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tle5012淘宝极其难买.
我费了好大劲才买到
欢迎各位大神来买点.

你好,土豪,零售给坛子的多少钱一片,有意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土豪,零售给坛子的多少钱一片,有意玩玩

多少钱进 就多少钱出,我不赚一分钱,

10月那个时候拿货极其困难,

无法拿到散货.

而且散货质量也无法保证

所以公司一咬牙拿了超倍的数量

主要是剩下太多需要消耗一下.

我从代理手上拿的,绝对原装,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用在无刷电机2万/分测相位和位置

可见这个芯片多强悍.

网友:
关注一下,刚好想用到 MLX90316

网友:
不错,赞一个,果然在春节前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少钱进 就多少钱出,我不赚一分钱,

看你的描述真的很强哈,不知道这个芯片需要标定不,另外磁铁的选择麻烦吗?

网友:
开了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少钱进 就多少钱出,我不赚一分钱,

7万多现金/2500=多少不知道哦,你还是报个具体的价格吧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用在无刷电机2万/分测相位和位置

是2万转/分钟吗?
此芯片最高SPI通讯速度是8Mbit/s,读取一次角度命令至少需要三个word字节时间,即3×16=48bit,要做到0.1度检测精度的话,最高转速也只达2700RPM左右。
请问你是不是降低检测精度来提高转速呢?

网友:
你算的价格是对的

数量少不方便提供,公司的,

然后就是你说的2700转/分是不对的.

无刷电机相位根本不用这么高精度.相位120度+-5度都差不多.

在做位置伺服控制时一般是低速下.

网友:
学习了  想玩玩角度传感器

网友:
也想了解下角度传感器,不知片子好不好买

网友J:
有实物图片么 ?或者演示视频啥的?

网友:
MARK备用,MLX90316 tle5012 AS5145与TLE5012B 磁铁旋转角度

网友:
恭喜调通,这个弄好了可以干很多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实物图片么 ?或者演示视频啥的?

什么眼神啊,上面有图片的

网友:
mark 读取磁铁旋转的角度

网友:
tle5012 靠谱,精度抗干扰都不错。

网友(2015-04-16):
磁角度测量,最便宜也要10多块一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