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0.4mm的孔是机械打还是激光打

楼主(2015-01-17):
JLC 0.4mm的孔是机械打还是激光打?

网友:
我司网站“工艺展示“一栏有http://www.sz-jlc.com/home/technology.jsp

网友:
是不是会很费钻头

网友A:
经常打0.3的过孔,那不相当费钻头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如果选0.4的孔(过孔 VIA) 外边直径选多少比较合适?我一般选0.8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如果选0.4的孔(过孔 VIA) 外边直径选多少比较合适?我一般选0.8mm   ...

同样在“工艺展示”一栏,也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在“工艺展示”一栏,也有说明。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在“工艺展示”一栏,也有说明。

上面一栏单位是mm,下面一栏单位是mil。
能认真点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一栏单位是mm,下面一栏单位是mil。
能认真点么?

过孔都是按mm算的,mil单位的。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怎么就不认真了。

猜测下面的那个6mil应该是跟最小线宽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都是按mm算的,mil单位的。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怎么就不认真了。

是的,过孔单边焊环至少需在6MIL(0.153MM)以上。

网友F:
对于BGA,0.3mm的孔还是有点大。一般的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
问我们的供应商要这样的文件即然不发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得我只能按以前做过去作

网友(2015-02-23):
引用 网友A:
经常打0.3的过孔,那不相当费钻头

史上从来没讲钻头是一次性的,寿命到了再磨研就好了,钻头磨研四次就报废了。一次可以钻800到1200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BGA,0.3mm的孔还是有点大。一般的板子没有问题。

0.3才是标准

网友G:
好期待有更小的标准啊,从画电路板的角度看,如果有0.1的标准钻头最好了
但是从机械加工和钻头生成单位的角度看,是否合理呢,我是外行,不太清楚
当然,咱们都是考虑价格的,如果0.1的钻头,比0.3的价钱上面差好多,那还是0.3的将就了

网友:
很难想像,这么小的钻头还有如此强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期待有更小的标准啊,从画电路板的角度看,如果有0.1的标准钻头最好了
但是从机械加工和钻头生成单位的角 ...

最小的钻也就0.2,你要知道这一点,测刀仪最小测0.15,0.1也测不了。后面工序也极其复杂了

网友:
价钱一样也都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小的钻也就0.2,你要知道这一点,测刀仪最小测0.15,0.1也测不了。后面工序也极其复杂了 ...

原来是这样,涨见识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在“工艺展示”一栏,也有说明。

立创商城将MOS和IGBT归为一类真是不太妥,找起原件来太麻烦了。

网友:
激光多用于打盲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