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立项SMT工厂调查相关情况!

楼主(2015-01-17):
SMT工厂,我绐终坚持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做得好也就赚一个口啤,做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smt如果定位在小批量要赚钱简直是比上天还难!但是大家对于smt的困拢也比较大,网友希望嘉立创上smt工厂的呼声很高,在此提出一些想法,让我能做出一决断,上还是不是!分析如下:

矛盾处:
上smt的理由
1)如果说上smt工厂,对嘉立创整个集团来说,比较有利的是器件商城及钢网,能带动销售,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动力,形成一个产业连
不上smt的理由
2)smt工厂,因为做首件,要排单,做资料,这个过程时间太长,浪费设备太大,要想赚钱根本就不可能,可能是一个亏钱的项目!

如果上,我的设想如下:

1)必须在商城订阻容器件及钢网,否则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2)只为我们pcb的客户提供服务,且必须在系统上下单
3)如果smt不以赚钱为目的,最低收费标准要收多少在行?
4)不要跟我建议用人工来焊,必须是全自动线,我说的全自动线是连线,从刷锡膏一直到回流焊出板出来,人员等于是一前一后两个人搞定一条线
5)不做dip,如果一做dip则快递无法解决
6)设备一条好像是200万左右,则投入一个2000万够不够,10条线能一天解决多少型号,且必须上aoi终检,不然品质搞死人!
7)现在有没有做首件及资料比较简单快的机器,要解决多品质的问题
。。。。。。。。。。
我的qq是:745434669 有那位能人能相助:)

网友:
感觉是个坑
量大的本地解决了,量小的自动化设备还不够做准备工作的

网友A:
mt如果定位在小批量要赚钱简直是比上天还难!

我非常不同意这个结论

做小批量SMT关键是要解决转线的问题
很多传统的贴片厂转线的时间成本要一小时以上,所以他们肯定没法做打样来赚钱

就像10年前,我PCB打样就要无奈的骗工厂业务“后面量很大”,JLC以拼板和ERP来降低工程成本,破解了这个行业瓶颈,才得以突破,把打样和小排量做成了一个大产业。
如今SMT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谁解决行业瓶颈,谁就有机会拿到这个行业蛋糕

网友:
量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网友:
做为用户,这绝对是个好事!
要上这条线,要看你们愿意在这条线上亏多少? 上SMT工厂,就像网站用户倒流,只有知道你们的用户数才能给出分析模型。

在你们那里购买阻容+钢网没有问题,你的设想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小批量SMT关键是要解决转线的问题
很多传统的贴片厂转线的时间成本要一小时以上,所以他们肯定没法做打样 ...

如果必须要在JLC做PCB,这样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几个人的板子拼一起做,生产,贴片,回流,全部一块大板解决,最后出来以后回到PCB线,铣开出货 只做贴片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插件就不大好固定了,这样换产品的次数可以大大减少,毕竟其实现在很多人的板子都没到贴片机的最大工作尺寸,贴片机的料架一般也都够用

网友:
这个还是难度比较大,要是全部贴片器件,JLC全部都有还好。要是有个别没有的话,给客户带来进一步的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要在JLC做PCB,这样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几个人的板子拼一起做,生产,贴片,回流,全部一块 ...

我觉得需求是挺大的,可以做,但是要想方设法节省成本,建议工期加长,以便JLC可以拼板,节省成本,为了拼板,我觉得可以要求BOM表加入器件在商城唯一编号,有唯一编号的器件在商城有优惠或者在贴片有优惠。

网友:
感觉是个大坑,小厂小量SMT焊的比较复杂的板子,没见过不需要人工修补的

有些大芯片的管脚氧化很烦人

网友:
量小备料转线太浪费时间,AOI误报率很高完了还要人员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要在JLC做PCB,这样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几个人的板子拼一起做,生产,贴片,回流,全部一块 ...

铣光板当然没问题,铣SMT板,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要在JLC做PCB,这样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几个人的板子拼一起做,生产,贴片,回流,全部一块 ...

这建议可行

网友:
SMT占用机器的时间主要浪费在上料和下料上。还要反复核对上料是否有问题。还要打胶版收件,正常速度我们打一块样板要12小时。其他的拍单和做资料基本上不占用时间。
另外客供料都是散料或者很短的编带,很难上机的。这个也要考虑好。

网友C:
小批量SMT费力不赚钱是现状,即便BOM和钢网从JLC采购,也未必能在短时间盈利。
多机型小批量转机是关键,如果JLC能在这上面突破,或许真能对整个SMT行业带来冲击,仅仅是珠三角上千家的SMT厂规模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不能按传统常规的方式做,要想办法打通SMT的所有环节,做到从印锡膏到PCBA在线检测的全自动化。难度非常大,前景非常诱人,如果以此做成完整的EMS流程,JLC就等着在家里数钱了。

网友:
SMT对料和调机按我们公司的情况来看,要耗掉1-2个小时,贴几片样就是几分钟。这个时间可真不好算

网友:
AOI这个器件和人工调的很关键,要调好久,要建立对比模型,你几片样,根本调不来,还不如人工调得快。所以A按我的感觉自应合大批量

网友D:
我倒是觉得小批量做的时候只焊接些常用的好焊接的简单器件,比如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的,jlc用自备的材料,非常有的比如某些ic之类的做钢网的时候就不做上去,最后板子回来自己焊接就好。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小器件,0603,0402焊接起来太累了。大的ic拖焊其实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觉得小批量做的时候只焊接些常用的好焊接的简单器件,比如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的,jlc用自备的材料 ...

贴片的东西最好全部一起焊好  ,要不拿回来 自己也会被搞死。虽然大的东西焊起来  也还快 ,但是手工焊还是慢  浪费人力。

网友:
上海这边有一家给我们做打样的贴片厂家,3分一个点,5片起贴,包回流焊,不满1000块的算1000块,超过1000按点算,需要等产线有空才行。
元器件,bom单和参考样板需自己带过去。
就是设备旧了点,最多贴到0402,常用阻容机器贴,散件手工贴的。
经常去贴一些LED驱动样板和单片机类控制板,0603和0805为主,贴完帮补焊,总体还可以,。

PS:我觉得SMT打样基本上以人工为主,机器闲置率高是一定的,编程,手贴,补焊才是常态,作为产线空余的补充做做还可以,作为主业来搞千万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批量SMT费力不赚钱是现状,即便BOM和钢网从JLC采购,也未必能在短时间盈利。
多机型小批量转机是关键,如 ...

多机型小批量转机是关键,确实是,这块很难搞定

网友:
在商言商,如果评估不赚钱,就不要做

硬做对自己不公平,对客户也意味着潜在风险,不能仅仅从考虑配合元器件销售和钢网业务。

网友:
SMT行业将发生地震!!

网友E:
感觉对我们工程师来说会是一个坑。

SMT实际上比拼的就是谁能压缩人工成本,定位在小批量袁先生能有多少工程人员给客户做器件定位?
样品或多或少会存在工艺调整,等到调整好之后我们老板是继续高价在JLC投产,还是转到本土批量廉价生产?
如果袁先生接到多个大批量的订单,会不会为了这些订单放弃或压后人工成本高利润率低的小批量?
如果客户提供的物料出现抛料、少发料、多发料,JLC能有多大的精力为客户做库存管理。

面向本土客户和面向全国客户所需要投入的精力不是一个数量级,我觉得必然会分散JLC品质和速度所具有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片做得好,其实很赚钱的。

我亲眼看到一个公司2000万投资,3-4年做到了10亿的规模。 ...

如果是大批量的当然赚钱,问题是小批量好像找不到赚钱的突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对我们工程师来说会是一个坑。

SMT实际上比拼的就是谁能压缩人工成本,定位在小批量袁先生能有多少工 ...

分析得很到位,嘉立创不可能接大批量订单,要做的话就是做为一个服务来做

网友:
果然,PCBA 开始了,
第1、2条是必须的,元器件+pcb+钢网,当然是jlc制造。
首批,可以收高点加工费,次批几乎不怎么改动的,收费可大幅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不同意这个结论

尼玛,当初我在贴片车间做小弟的时候,转线时间是半个小时,超过半小时是要先上级汇报的。

贴片数量在两百左右,飞达数在30到60个。操作员两个,目测一个,AOI一个,线长半个(线长管两条线)

网友:
元件,PCB,钢网都是JLC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的,能够一站式采购其实是最好的

就个人而言,能够把小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及小的IC贴好就相当理想了,剩下的大的IC自己手工焊其实是小问题

顶力支持JLC的这个决定

网友G:
有人说转线时间是半小时,这是你们正常的产品之间转换吧,公司有几个产品,资料都在机器里做好了,到时调出来就行了,要是对外加工,产品千差万别,元件差别也大,光是换飞达就累死你,各人设计的板子差别也大,封装也不同,做资料就跟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人说转线时间是半小时,这是你们正常的产品之间转换吧,公司有几个产品,资料都在机器里做好了,到时调出 ...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大批量的当然赚钱,问题是小批量好像找不到赚钱的突破口

一定要搞大批量,这样亏大家都看得到,你就可以宣传………………(略去100字)。

网友:
坐等好消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除非你们给出常用元件的标准封装,这些封装对应的贴片机位置修正值都预先调试好了
想在你们这里贴片的,得先把封装变成你们标准封装。
不然,每个人对同一个0805电阻的封装都可能不一致,IC之类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对每个人的板子,每种元件封装都得手工调偏移量。这是最耗时间的,而且是人工活。

上料什么的,对于你们应该不是大问题,反正物料都是你们的,多准备一些飞达就行了,常用的元件都装好了不需要拆下来。
常用的电阻电容什么的,在贴片机原料库里面的位置都可以定死,这样就不用上下料了。只有不常用元件才需要上料下料。
这样基本上可以把手工操作量降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次性投入时多买飞达(电容电阻二极管等常用的),上料应该会容易些。
还有就是只做JLC有的贴片。插件或 ...

每个人画贴片封装都可能画的不一样(即使对同一种元件!)
所以我建议,如果要做的话,嘉立创得给出常用元件的标准封装,想贴片的人都用这个标准封装来画板子,不能用自己的封装。
程序自动识别封装并设置贴片机的偏移量基本上是办不到的,调试元件偏移量基本上是个手工活,很费时间的。调试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调元件偏移量了。

网友:
有个好处,.力创商城订的货都可以不用再发了。

1.一块PCB,免不了有插件吧!,一旦帖片完成,插件的还有办法进行外协加工吗?(如果本坛有网友做这一块加工,可以到JLC登记,之后有网友自行联系,JLC不承担之后的责任)
2.力创商城材料不齐怎么办?

可接受稍贵一些;
可接受工期长一些;

网友:
建议用料站数量足够多的设备,这样可以吧大部分常用的料固定在设备上,一条线下来可能会有十几二十台贴片机,不用高速机,用低速机,至于资料,与网站直接连接,用户自行录入位号资料,之后生成对应的设备资料,这是可以实现的,前期需要投入部分人力研发

网友:
若按照常规线搭建,基本一天干不了多少事情,按照正规上下线,400个料左右、100种左右的,上下一次最快两个小时。料站固定化一定是必须做的,富士的MX系列是模组化的,貌似可以无限拼接,但那个是高速机,太贵了。

网友:
啃好这块骨头真心不容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需要一条龙服务的PCB比例并不高。毕竟JLC屌丝客户占大多数,一般不会接受10片焊接大几百甚至上千的费用。
其实自己做个网,十片普通难度的板子很快就贴完了。

网友:
我认为,SMT行业一定会出现一个JLC模式的企业,把打样和小批量当成核心业务
这几年就有可能出现,大家没发现现在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吗

网友J:
在SMT车间呆过一段时间,现在从事硬件设计,我来提供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法。

其实SMT小批量最大的问题在于制作贴片文档及上下料架,这里浪费的时间非常可怕只要找出解决这个制约的方法就解决了行业的一个瓶颈。只要SMT连续在工作就不可能亏的。

1。提供PCB原文件(或按JLC要求提供标准的PCB拼板坐标文件),不接受修改的请求(如果必须修收要收费)
2。专人专机专门用来制作贴片文档
3。90%物料由JLC提供,余下的物料或JLC代购或只指受包括损耗在内数量的物料,即不会产生退料现象
4。有专门的人员跟进物料上下架及相关的准备工作(有点类似有两个料架一个在机器上运行,另一料架就是准备下个要贴的物料这个的准备时间事实上就是你接最小订单点数的标准)

网友:
感觉 还要走的路很长

网友:
说说 我见过的一些问题,1,有些器件 立创商城没有 怎么处理; 2,封装和器件有较大差异的处理。3、资料 BOM表的标准化。焊接的过程中很多地方 需要 和设计者沟通 非常的耗费 人力物力。

网友:
如何解决资料录入,元器件放置,产线快速切换是关键。

网友:
如果能做当然最好,一条龙服务。这可以省去我们很多快递的时间

网友:
坚决支持一下,小批量焊接在外面总不放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在SMT车间呆过一段时间,现在从事硬件设计,我来提供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法。

其实SMT小批量最大的问题在于制 ...

嘉立创自己做个元件库,预先把库里所有元件的贴片偏移量都修正好,这样基本上就不需要单独弄个机器来试贴调整偏移量了。
客户用这个元件库做好PCB,直接输出位置文件,弄个程序批量处理一下,拿到贴片机上贴了就是。
只有少数嘉立创没有的元器件,如果愿意帮客户代贴,才需要单独弄个机器来调试偏移量,这种时候人工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能不能这样:需要SMT的客户集中拼板,尽可能的做成一张大板来做,这样SMT以及后续的AOI都节约换线时间。前期的配料(只支持JLC商场的器件)、钢网可以同步进行,只要ERP系统搞好这块,应该是可以实施的。

网友:
1.支持上SMT
2.同意PCB 器件 钢网 都从JLC拿
3.同意首次收费 点数稍贵,或者有一个起始费用。
4.认为可以只做SMT,插件用户自己解决。一步步慢慢来。
5. 器件贴片的位置可以要求用户提供文档,或者提供PCB原始文档。这样对器件位置可以快很多。(一般EDA软件都能出器件安装文档)

网友:
想到一些问题:
1. 如果希望有的电容品质高一点怎么办? 我们目前有的是用村田的,这点力创商城必须要跟上。
2. 少量的直插件怎么破解?
3. BOM清单怎么实现自动化,所以商城买的最后都有明确的物料编码,以免错误。
4. 力创商城没有的IC是代采购或是由客户提供,这样需要考虑一下,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麻烦。

目前我们SMT遇到一些问题,希望JLC继续给力!

网友:
板、钢网、元件,必须在jlc制作及购买。

使用工具,尽量减少贴片机的编程时间。

所有元件全部装好N个飞达备用。bom里面的元件转换成内部唯一编号,实现自动取飞达或者人工快速定位取到。

这样搞,估计贴片厂又要倒掉一大批了。

个人感觉的难点:
1,不同人画的板,即使都是0603或0805,封装还是略有不同的,不知贴片机编程时是否会有麻烦。
2,要求所有元件在jlc购买,就要求jlc的元件很全,这个难度不小(想想,各种型号,各种封装,各种精度,得备多少料)。
3,首贴说不做插件。但是目前就算是贴片居多的板,总会有几个接插件的,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K:
上面很多前辈都说的很专业,膜拜一下
我也给些小小建议
1因为只是做样片的SMT,必须严格按照jlc的封装规格画板
2需要高手开发能自动转换的软件,减少人工操作环节
3前期只上SMT做贴片电容电阻类器件,可行后再研究其他器件可行性,能解决贴片电容电阻,已经能减少很大一部分客户工作量了(最大的问题是,剩下的器件到客户处只能手焊了,不可在刷锡膏二次回流)
4大板贴片完后在切割成小板
jlc用最少的人工成本,开辟一条smt样品加工规则,按这规则加工,大家才能双赢

网友:
既然是做SMT,最好是开门迎客,不宜设置过多限制条件,否则容易出现因客流量太小而导致SMT部门亏损.这样不利于长期经营

网友L:
自己做过刷板,smt贴装,回流焊烤。
如果嘉立创要做全自动线,就光一个刷锡膏就难死了。钢网是要清理的,当然也可以点红胶,过波峰焊。
smt最大的难点是需要量,我们算算就算是最简单的板,成本也是500以上,5片和50片的区别不大。所以外面很多门槛价是1000起。
好像嘉立创多的都是小批量,样板你们要是能低价给smt加工了,那就是真牛逼。

网友:
统一一个量的倍数 先贴好 再分板

网友:
看了很多上面的回复,基本上给出了方案,很期待,确实要提供一条龙,这样大家都解决了小批量生产的问题。

网友: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很大商机,但也有风险,一步步的稳妥上马最佳。

1、资料问题:一流企业做标准,PCB商城里的对外销售的元器件提供几种常见工具的标准封装,从此避免SMT机器手工调参数。
2、拼版的问题,如果全部都是SMT完成的板子,是否可以进行切割?如果切割成功,则成功了一大半
3、直插件、非商城件原则上不支持SMT,对于关键的核心元器件(MCU、内存、等大型复杂IC),必须严格按要求提供原件参数,否则出错概不负责
4、建议从小批量开始做,打样合适后再开放,这样10条产线中拿出2-3条做打样,剩下小批量,如果打样赔钱,小批量能补回来,整体不亏,也是提供开创性服务了

网友:
上料的问题,这个的核心是用概率来安排机器投料分区的。也就是每台机器固定一些常用料之外,需要ERP之类的系统,针对某些特定常用料进行归类,将不同的板分配到不同机器上,从而减少换料的次数与时间,提升效率。

品质控制方面,是企业致胜的核心,如果费千辛万苦打出来的样板,最后发现不好使,去debug,估计就再也不会打样了,AOI必须有,而且必须100%检查

网友:
不可行,拼板的不一定都要SMT

网友:
从锡膏一直到回流焊两个人是搞不过来的,伟创力这种全球型代工厂都要四个人,而且是一个型号打几天,如果是小批量你连转拉换料都忙得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嘉立创自己做个元件库,预先把库里所有元件的贴片偏移量都修正好,这样基本上就不需要单独弄个机器来试贴 ...

JLC做元件库不可行,导入坐标文件一两秒就搞定,如果JLC做元件库反倒将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嘉立创自己做个元件库,预先把库里所有元件的贴片偏移量都修正好,这样基本上就不需要单独弄个机器来试贴 ...

SMT机有个功能加光学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次性投入时多买飞达(电容电阻二极管等常用的),上料应该会容易些。
还有就是只做JLC有的贴片。插件或 ...

飞达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非你们给出常用元件的标准封装,这些封装对应的贴片机位置修正值都预先调试好了
想在你们这里 ...

你这一说  amo广大网友不是可以出力了么  封装制作在坛子里可以组织个活动啊

smt一般厂做到话,至少也要小批量起步,jlc我估计也是小批量为目标,打样阶段估计用户都手焊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在SMT车间呆过一段时间,现在从事硬件设计,我来提供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法。

其实SMT小批量最大的问题在于制 ...

最大限度的把制作文件这个流程留给用户吧。。。

网友:
小批量上全自动SMT 生产线是不现实的,锡膏印刷如果批量不大,机器调试是个问题,还有AOI批量不大也不现实,千万不要听卖设备的忽悠,小批量贴片不是问题,关键看卖什么机器,建议买富士或者雅马哈的,前提是供料器一定要一定足够多。

网友:
前期不能要求太高,直插先不考虑,毕竟打样的,直插拿回来可以自己补焊。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元件库,要换成JLC标准库可行性大吗?量不大,元器件众多如何解决自动化,人工是生产过程最大不稳定性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大限度的把制作文件这个流程留给用户吧。。。

用户制作不了的,一定要SMT操作员来制作,用户能做的就是提供准确的贴片文件及BOM表,贴片图。如果专门一个人来做这工作熟练后我估计100个点半小时能搞定到后面估计能更快,熟能生巧。

网友:
先做小规模测试,精益创业,少上几台机器。

先只支持你们的商城的器件。

把大家都认为困难的事情做好,市场更大,市场壁垒更高。

我到时愿意做小白鼠,袁老板做的是互联网,应该有互联网的打法,小规模的产品更容易圈人。

网友:
转线的确是一大挑战,想到一点歪招,必须pcb在JLC打样、购买器件,然后可以拼板,这样贴片起来迅速点,效率也高。甚至可以用上专业机器。

网友:
建议,JLC贴片机前期可以只贴阻容,而且以0805  0603     10R/33R/100R/470R/1K/4.7K/10K  电容也类似。整盘的料放上不拆优先让客户选这些的贴片。这样机器可以省下大量的换料的时间。而且默认开始就这些料在机器上上的。用户不用再从你们那里发料了。你们机器常规用料一直装机的。其实一块板,只要阻容的95%贴好了,补个cpu什么的就不费什么心了。
这样开始可以设个很低的下限如500元起贴(JLC提供料,鼓励用户设计时选常规的料)

网友:
缺的料用户回来手工补上就可以了,很省事的。自己用热风枪吹上也几乎不费什么事。一块板上热风枪吹个cpu或者芯片或者补几颗料,吹出来的和SMT的看不出来。

网友:
先做优质客户,价格先高后低,价格随时总可以调整的。

网友:
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作为小公司小批量真的是个痛。小SMT故障率高,大的厂又不理我们这些小单。

网友:
不了解这个行业,举双手赞成!

网友:
个人觉得首先要盈利!从自身角度讲pcb贴片中能在嘉立创买的或做的完全没问题,坐等好消息

网友:
1. 贴片分为打样和小批量,这个与现在的pcb业务分割方法相同
2. 贴片打样也是10个,数量与pcb打样相同
3. 焊接以大板子为基本单位,做个软件分析bom表,尽量把器件重合度比较高的板子放在一个大板子上,这样至少可以减少大板上总的物料种类

因为打样就是替代平时的手焊样板,所以dip自己焊这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只贴阻容就好了,对手工来说其他的比阻容好焊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我来说说怎么弄。
要把SMT做得和你们家PCB打样一样性价比高,效率高,按那些传统的SMT加工厂方法,当然不行。
你们可以把配料的工作,SMT编程的工作交给下单的网友自己,你们只管按资料做货。
比如说:
1,网友可以在你们的下单界面,自己动手生成你们smt机器可以用的文件。
2,生产线可以只要两条,一条通用线,搞很长。把常用料都装上去。让一般的板子走一遍,小电阻小电容都差不多能贴完。
能在这条线贴的料就算很便宜给客户,这样大家设计时就会能用标准参数的就改成标准参数。
另一条线,再根据不同的定单调整需要的料。这个费人工,就算贵一点。

还有一点,3,钢网是用来做大批量的,打样用钢网还是不方便。既然定位在打样,锡膏应该像点胶一样,点上去,这样小批量反而能更快。且又省了成本。

网友:
JLC终于正式考虑代工贴片了,这是个好消息!
我有个建议:不要拒绝物料清单中包含了立创商城没有的物料的单子,但可以限制仅从igikey、mouser等几个地方代购,以简化代购流程,并提高物料的焊接可靠性。

网友:
>贴片做得好,其实很赚钱的。
>我亲眼看到一个公司2000万投资,3-4年做到了10亿的规模。

Which company?

网友:
量还是最中要的
我最近弄那个二手机器,我的量都很小,一片15个点的板子,一次500多片,是拼8的。搞好资料,弄好程序,上好料。最后很快干完了,感觉不爽,编程 比较麻烦。准备工作用时太长了。也许现在出的新机器会比较厉害吧,再加上那种通过扫描自动编程的软件,会比较快,如果有站位很多的机器的话,可以把几乎所有常用的料都上好,不要动。可能会快很多。意思是这样,板子做好后,用到什么料,只要商城有的,都按实际使用量购买,不需要一次买一整盘。然后都直接贴到板子上,这样编程时直接使用固定原件,不需要上料,应该会比较快的。但是料很多,可能需要模块机组和很多的飞达。
这样客户手里还不需要存很多的料,相对减低了成本。有的料,一个板子就用一个,一次100片板子的话,也得买一盘,然后可能放很久。

网友O:
听我的建议:

1.  erp 系统里升级。一项。 pcb生产后。 smt。完成出货。    (你们内部。需要smt的客户一起排单拼板生产)

2.  只贴。阻+容。                       这是综合考虑。快递和物流的损坏性。

以上就是你们前期要走的路。 ic 有元件高度不方便 物流

网友:
引用 网友M:
SMT机有个功能加光学对中

看起来有光学对中,实际上只对很小的阻容有用,大元件跟不规则的元件都要靠手工调偏移量,至少我见过的工厂都这样。除非只贴两脚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O:
听我的建议:

1.  erp 系统里升级。一项。 pcb生产后。 smt。完成出货。    (你们内部。需要smt的客户一 ...

你说的很对,有元件之后,包装和运输是大问题。

网友:
包装肯定不能只垫个纸片这么简单了,没有插件的情况下,应该还能弄的。当然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
拼大板,帖了器件以后怎么铣板,大家考虑了吗

网友:
万事开头难,期待好消息

网友:
只贴阻容及贴片三极管什么的就好了,就贴基本器件。基本器件直接不准自带,都直接算进加工费。

网友:
不上量确实很难做,建议JLC制定一些标准,前期工作尽量让客户来完成

网友:
前期可以只贴阻容,三极管这些小器件.其它的回来再自己焊.

网友:
只贴阻容肯定不行了,大规模IC手工是很难焊的,回来后这些芯片怎么办,比如FPC50插座,手工相当难焊。只所以让SMT工厂焊,大多都是自己焊不了。

网友:
先做高品质用户,再一步步完善会比较好吧

网友:
建议可以参考一下现在PCB打样的模式,尽量想办法将相近的板子拼在一起实现规模化一次性贴片:

    优势一:贴片的板子分50片,100片,200片……等数量档,然后把同样数量档的板想办法拼在一起(你们目前打样也是这样,并且有足够的数量,很容易匹配成功),最后就开贴了,这样比一般的贴片厂优势不少了,很多小厂收到的单子大小不一,数量有多有少,都得单独做资料。你们有优势的就是,几个数量档的板子已经在制作PCB的时候就拼在一起了,几个板子一起刷锡膏,一起贴,一起过炉,已经有相当大的优势了;
    优势二:借助你们现在的商城的优势,哪怕是只提供阻容器件都已经相当大的优势了。你想一下,你把常用阻容全部装进飞达里,在产线上增加一台专贴阻容的高速贴片机,把所有板子全部先流过这台高速机,然后再分流到其它泛用贴片机上,那是多大的优势啊,阻容不用上料。这些小不垃圾的东西最耗时间了,这都给你解决了。从此客户也不用去数料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缺料了。(其它贴片厂,电阻电容这些小料过来了,还要用点料机数一次看是否够,类目也要全部对一次,多麻烦啊,你们这里可以闭着眼睛就开贴了,还不爽到??)
  优势三:(也可能是劣势)几个板子可以共用一个钢网,更加环保,符合给客户省钱省心的绿色原则,客户的钱省了,会更开心。但是有可能你的钢网量会减少。但是由于你这一个整合,为客户的省钱着想,可能会大大增加客户的粘性,你就可以稳座第一的宝座了,说不定钢网的数量依然爆增。
  我主要是卖液晶的,有时候一星期都在你这里打几次板液晶转接板,但贴片这一事就非常头痛了,所以才得出上述感悟

网友:
首先第一点,在商言商,亏本的项目一定不能上,不能拖垮其他项目

对于上小批量SMT,建议等嘉立创商城的期间种类再丰富点的时候上,且所有元器件都管理的更加严格,属性更加正确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嘉立创商城的元器件属性的描述上还不够丰富,还有封装库必须所有器件都有,且都采用嘉立创的封装库才能避免问题

还有要设置最低消费额和起批量

所有板子上只焊贴片的器件,插件一律由客户自己焊接

还有就是要规划好售后问题怎么解决,贴错件怎么解决,责任划分

还有做首件的价格要比后面的批量价格高

网友:
无论是哪一个方案,增加的人工不可小觑。

网友:
我在你这找过零件,商城零件没法满足用户需求,而小批量贴片很容易涉及到少量样品零件,可能都没法上机,就算能上机的也要人工装飞打(可能散的),统计零件,等待客户快递零件,清点零件,核对零件,客户来个临时修改,一个样品单排下来,非常耗时间。我们一款新版购买零件等零件的时间基本在一周时间。我们合作开的贴片厂做样品单有个最小起步价,在这个价格内,你做1片或做100片收一样的钱,起步价以板子负载程度定,目前给我们的起步价有过800RMB和1000RMB 2种

网友P:
jlc出标准封装库,标准画板规范。

网友:
这是个好消息啊。
建议前期阶段只贴商场有的器件,先省去发料退料的成本。
此外统一封装也是个好建议

网友:
这样限制用只能选择商城的器件可以大幅增加器件销售量。
不过商城发料人的水平还是要提高一下,买器件时至少试过2次精密电阻发错料的。

网友:
先将传统工厂的流程,列出对应工序与成本归属,否则用户无法直接感受袁生你是替用户减少工时还是优化工厂工序省钱了。这个项目还是很值得做,成了就去美国上市吧!

网友A:
从市场角度讲JLC做库是自绝武功,因为这样抛弃了很多企业客户,留下了很多DIY客户。(很多公司,尤其是有点规模的公司,会规范器件的封装,一个小组专门画封装的,而不是用PCB软件提供的默认器件库)
从现在PCB打样的市场,JLC更多的是各类企业客户,DIY也很多,但不是主力

网友:
这个必需支持,希望能成立。

网友:
做全套对客户是极好的事,对jlc可能会造成售后成本的增加。生产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都将造成最终产品的出错,比如元件发错货又给贴上了板,至少得返工换正确的元件吧。这返工的费用

网友:
做全套对客户是极好的事,对jlc可能会造成售后成本的增加。生产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都将造成最终产品的出错,比如元件发错货又给贴上了板,至少得返工换正确的元件吧。这返工的费用非常的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市场角度讲JLC做库是自绝武功,因为这样抛弃了很多企业客户,留下了很多DIY客户。(很多公司,尤其是有点 ...

大企业要用自己的库,就用你自己的大批量贴片流程呗
想做小批量就得是小批量的做法。嘉立创只有做了自己的公用库,才能省掉手工调元件位置的这一道手续,这对于小批量是非常耗时间的。
上下料已经可以用大量飞达加上固定飞达位置来省掉,
但手工调元件位置的人工手续,除了做一个统一的标准库,没别的好方法可以省掉。

网友:
哈哈,做成以后就可以一条龙服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建议:

1。一定要盈利! 亏本的订单不要做。

不一定要求盈利,保证绝对不会亏本就行,就是保本也可以带动整个集团发展,会牢牢黏住客户。

说实话,上这个项目本人不太建议袁先生搞,这是一个烧钱的东西,想要盈利微乎其微,毕竟小批量非常消耗资源。除非是一条线能够完成各种类型板子的需求,同时实现自动QA。如果质检环节需要人参与,直接pass掉这个项目。

网友:
既然是要带动器件和钢网PCB的销售,那就一站式服务,可以要求器件PCB和钢网都是JLC的,最低的门槛也可以考虑,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不赚钱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我做过我们这里小批量的贴片,费用500元起,不足500按500算,如果不能贴要手工焊的再另算,好像他们日子过得还可以

网友:
小批可以只上贴片,不做插件,插件让客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面很多前辈都说的很专业,膜拜一下
我也给些小小建议
1因为只是做样片的SMT,必须严格按照jlc的封装规格 ...

感觉web软件是关键,把大部分繁琐的人工调整和沟通工作在线转给设计人员。
     通过标准的pcb导入,显示出PCB和元件坐标,每个元件必须在线选择匹配jlc提供的对应型号,并且支持设计人员自己手工调整。如果没有,则元件变红——说明此元件不提供焊接,相应的也减少一些费用。
这个软件本身以现有的web技术感觉已经不难了。难的是需要大量的时间配合生产开发不断改进和建立庞大的封装库。

网友:
先不做十片这种,先做500片以上的。以后技术成熟后再降低起步片数。几片样片自己焊就是了。

网友:
何谓小批量??   至少50起步吧。

10片就自己焊接吧

网友Q:
JLC把除IC外的料全部自己做,有特殊的料另外加钱,再给个起步价,应该有好多小厂会做。我们贴样片每次开机费要收1000,以前是600,小批量生产都是1分5一个点。发果JLC把我们这些小单全部接过去,应该有钱赚,也方便我们。

网友:
支持啊,要是真的就很方便了,,,,,一条龙服务,,,,,

网友:
JLC打板的决大部分是样板客户或者小批量客户, 如果开展SMT业务,我想订单是不用发愁的。
这样真正实现了一站式采购:PCB+器件+SMT。
这3块业务相辅相成,形成极强的用户粘性,真正的核心竞争力。3块业务各自将来做到行业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解决SMT赢利问题:
1. PCB和器件必须在JLC购买。
2. 设定最低消费额度: SMT  RMBXXX起步
3. 提高频繁换线上料调试的时间.

网友:
请问嘉利创什么时候能做FPC打样呀?

网友:
品质才是大问题,很多公司都死在这个上面

网友:
像我们这种小团队,能帮忙一次性搞定小批量,最好不过了,最多插件自己来补焊下,还是省了很多事

网友R:
有机会.嘉立创 收购我吧.  我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能做起来当然是众多电工的福音。如果周期短,很多工厂做样板也会转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机会.嘉立创 收购我吧.  我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了

可以考虑一下合作

网友S:
引用 网友L:
自己做过刷板,smt贴装,回流焊烤。
如果嘉立创要做全自动线,就光一个刷锡膏就难死了。钢网是要清理的,当 ...

嘉立创要做的话,肯定是全自动印刷的,不是我们用的半自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一下合作

嗯嗯. 那我继续好好干.  合作也不能成为猪一样的队友

网友:
SMT 量小确实不赚钱,品质很重要,但是好品质,需要好员工,目前全自动线做的好的很少吧

网友:
我们的样板也是机贴的,smt的老大总是抱怨打样板给的工钱少,换料费时间,费人工。如果能够像流水线那样,一台机只打电容,
一台机只打电阻,这样就方便了。
我们几个工程师的封装,元件,也是不统一的,这点老是给smt的人投诉的。
感觉jic还是做统一封装跟元件库比较好,生成bom表很工整,也方便导入其他系统。

网友L:
引用 网友S:
嘉立创要做的话,肯定是全自动印刷的,不是我们用的半自动的。

半自动的已经非常好了,现在一次通过率8-90%。ssop也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jlc出标准封装库,标准画板规范。

与老大以前为坛友服务为主的PCB打样差不多,难度不小

网友:
现在做贴片机,真是不好做!

网友T:
引用 网友Q:
JLC把除IC外的料全部自己做,有特殊的料另外加钱,再给个起步价,应该有好多小厂会做。我们贴样片每次开机 ...

这个开机费还真承受不了。一般调试用的样品,贴个2~3片就够了。一个复杂点的项目下来,板要改几次,样也要贴几次。每次1K加起来不少了。
我现在是找专门贴样的小公司手工贴件、过炉加后焊,平均一片PCB 100元左右搞定,没有开机费。还算能接受吧。

网友:
1. 阻容感,二极管是最容易标准化的东西,建议先从贴这些标准件弄起。
2. 对于研发人员来说,肯定也是阻容感焊接比较费时费力,特别找器件花时间。翻了一堆的器件,还不知道买没买齐
3. 大的器件还真得人工仔细检查焊接,嘉利创也不一定能找齐这些器件。还不如自己焊接。

对于JLC来说,可能贴阻容感比较难以盈利…… 不过我倒是愿意多花点钱,因为省了我自己的时间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半自动的已经非常好了,现在一次通过率8-90%。ssop也可以搞定。

我看过全自动,非常厉害的,感觉跟机器差不多,不过体积没那么大,应该也是光学对中的,价格不菲。最后的光学检测系统,价格也很贵。要做到节省人工的那种全自动高品质,初期投资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
想来想去都觉得难,要是做成了,这钱真是赚得人心服口服!

网友:
很多人建议多上机器和飞达,恐怕这些人没有真正做过SMT,不了解需要多少飞达才能满足基本的需求,新飞达便宜的也要3000多一只。钢网刷个3-5次就扔掉?不用钢网用点胶机,这个也要编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不同意这个结论

同意您的观点。挑战同样也是机遇。

网友U:
楼上几位的SMT起步贴片价格才800,1000?
我楼下就有一家SMT和波峰焊都做的公司,牛B得不得了,起步价8000¥,少了人家不care,所以才逼得我买山寨贴片机啊,都是小批量多型号的品种,外发根本没法操作。

网友:
转线编程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JLC提供一个系统的模板或界面,让客户来录入编辑;相当于把时间成本留给客户来承担。。。

网友L:
引用 网友U:
楼上几位的SMT起步贴片价格才800,1000?
我楼下就有一家SMT和波峰焊都做的公司,牛B得不得了,起步价8000 ...

前段时间买的二手机效率很高,可以不再花精力到生产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买的二手机效率很高,可以不再花精力到生产上去了。

我的板子,经常是换料调整个把小时,然后贴片也就3,4个小时,一批完了。真正大批量的很少。加上设计的时候,用的器件都比较大,山寨机目前还是很适合我的。

网友:
首先要统一元器件库;
   否则立碑、虚焊、抛料,谁来修? 尤其对第一次打样的产品,问题多多,想不人工干预,很难!
我们现在样板(10个左右),都是开钢网,人工放元器件,过回流焊(或者烤箱),这是我认为现在唯一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
JLC自己做好統一,才能把這個事情做簡單!!!

第一, SMT 數量必須是 100pcs 。或者 100pcs 的整數倍。

第二‘PCB顏色 必須的 綠色。

第三 。    拼板 好 一個 大的  綠色pcb  ,進行 pcb 生產後 ,然後 smt ,在然後 回來 分割板子

備註:   smt 只貼 電阻 +  電容!!!  其他 一律不管!
-----------------------

以上才能 盡可能的 減少麻煩, 吧這個事情做起來。

网友:
4)不要跟我建议用人工来焊,必须是全自动线,我说的全自动线是连线,从刷锡膏一直到回流焊出板出来,人员等于是一前一后两个人搞定一条线

如果不上 高速机线 (如FUJI..)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支持是肯定的,订单是不用愁的,说打样和小批量不赚钱肯定不戍立的,关键在管理和熟练工人,最好不要绝对排斥用户的特殊物料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配两个创业型OEM焊接厂家(必须有比较可靠的自动化设备) ,焊接用料JLC提供 ,然后JLC来出钱买AOI检测自动线保证PCB焊接品质 。这样才能降低成本的同时得到最高效率 !

网友:
投入有点大 不值得

网友(2015-03-03):
像当年嘉立创首创自助订单系统一样,简化下单流程。解决客户端的问题。
内部处理文件,建立标准的系统(统一文件格式)。解决工程端的问题。
生产过程的流程规范(提高转线的效率)。解决生产端的问题。

网友:
>前期可以只贴阻容,三极管这些小器件.其它的回来再自己焊

It is better than nothing.

网友:
我的建议 常规阻容上机器,其他的包括插接件手工,如果手工这块JLC不想做,可以定点包给周边厂商做;
可以从小批量订单开始试验,这样工程量可控而且基本利润可以保证;
其实如果就10块的打样,大家再痛苦也就自己焊掉了。

另外 不知道能否先贴片再铣板,如可,那拼版也不是问题了。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T:
这个开机费还真承受不了。一般调试用的样品,贴个2~3片就够了。一个复杂点的项目下来,板要改几次,样也 ...

你好,请问下你们都在哪个小公司做贴样?
方便的话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料很多,我觉得可以这样,把常规的料分档,然后做成表格放到系统,这样让用户设计时选择机器上有的料。
比如我做的单片机类的板子,最多情况就那么20几种料。估计大家都差不多了,有模拟的就不同了。
比如0805的电容,20P,101,102,103,104,1uF,2.2uF,4.7uF,10uF,就这些了。
一定要模块化的机器,软件直接搞定,一台机器100种料,10台就1000种,然后1000种尽量涵盖常用的物料,这样就不需要上料了,板子这头进去那头出来,搞定。
甚至连MARK点的位置,也可以被固定到某个位置,这样连原点都不需要定,程序下载到机器,直接进板子。
锡膏可以考虑全自动点胶机,这样钢网也免了,也不用昂贵的自动印刷机了。当然不能做芯片了。

网友:
钢网、标准阻容器件、普通二三极管、其它商城有的原件(可选),由jlc提供,这样可以省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