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205驱动步进电机电流衰减

楼主(2015-01-17):
图1假设我的PWM周期是0-1200,我是0-600是正,600-1200是负,有点类似双极性调制。M1_A中的IN1A和IN1B是互补,如果把脉宽降低,其实改变电机的位置了!根本达不到降流的目的,
不知道你们用反相器的是怎么实现降流锁定的??

很多人都是用STM32的定时器 其实是4路PWM来控制,就像图2,TIM-CCR1和TIM-CCR2,可以等比例下降,当然可以半流或者1/4电流锁定,但是用反相器这种,我想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实现
降流锁定,求高手解答下,谢谢!

楼主:
自己帮顶一下,没有做舞台灯,搞步进的来逛下嘛

网友A:
做sin表的时候不要考虑正负,就600的半周期,

比如你64细分,

        uint8_t ppointer = MotorPositionPointer;

        uint16_t sinpwm = SinData[ppointer & 0x7F];
    sinpwm >>= 2;        //电流1/4

        if(!(ppointer & 0x80))
        {
                TIM2->CCR1 = 600 + sinpwm;
        }
    else
        {
            TIM2->CCR1 = 600 - sinpwm;
        }

    ppointer += 0x40;                //64细分

    sinpwm = SinData[ppointer & 0x7F];
        sinpwm >>= 2;        //电流1/4

        if(!(ppointer & 0x80))
        {
                TIM2->CCR3 = 600 + sinpwm;
        }
    else
        {
            TIM2->CCR3 = 600 - sinpw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sin表的时候不要考虑正负,就600的半周期,

比如你64细分,

其实我就是像你这么做的,SIN表就是0-600,1200也是像你一样在程序中实现的
只不过我的电流减半是整个CCR1或者CCR3通道减半,没有像你一样把直接取得的SIN表减半,难道这种方法可行?
你这样好像还是改变不了电流的大小,比如CCR1得到的值是0-1200,分别对应电流的-A——0——+A,你直接把取的SIN表减半,有可能电流还变大了,位置也改变了,你区
SIN表的值不就是根据Position来的吗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放心吧,你按照这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600是零点,+sinpwm表示电流为正,-sinpwm表示电流为负,对sinpwm进行处理就等于是SIN波形的幅值改变了;
幅值小了,电流只会变小,不会变大;
对2相电流同时处理,位置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你按照这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600是零点,+sinpwm表示电流为正,-sinpwm表示电流为负,对sinpwm进 ...

你这么一说,加上你配的这个图,很有道理,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我进入思维误区了,没有想到600其实就是零点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你按照这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600是零点,+sinpwm表示电流为正,-sinpwm表示电流为负,对sinpwm进 ...

问下,你这个图是用MATLAB画的还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你这个图是用MATLAB画的还是什么软件画的

哪有那么高档,就是一小软件Graph 4.4.2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机参数能说说吗,如 额定电压、电感、内阻和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机参数能说说吗,如 额定电压、电感、内阻和额定电流

这个倒没仔细看,当时只是搞懂怎么衰减,后来的估计就跟电机参数有点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