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电机PWM调速低速时扭矩小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1-17):
问题描述:
24V直流电机,两根线控制,通过继电器实现换向,通过PWM改变脉冲占空比控制MOSFET实现调速
电机低速时,负载能力很差扭力小,带不动东西
提高电机速度,力量提高,但是速度变化又不明显
我在电机控制方面是新手,求教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实现速度低同时扭力又很大?

网友:
只有一个MOS?

楼主:
是的,只有一个MOSFET

网友A:
用闭环调速,开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闭环调速,开环无解

请问怎么做呢?

网友:
用全桥驱动,再PWM控制。

网友:
全桥+编码器,可以稳定运行在指定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一个MOSFET

首先,这个电路少了个续流二极管,在MOTOR-OUT与24V之间。
其次,这种方式下电机的电压与PWM占空比不一定成线性的,且极易受负载影响。(这是我猜的)
建议用两个MOS管做成半桥来驱动,半桥的输出加LC低通滤波后再接电机,说起来这个电路就类似于D类功放了。
如果想让电压更加精确的受控,则可以加ADC检测输出电压来作反馈,这样上面的两个电路都是可以的了。
但是在固定的电压下,负载也会略微影响电机转速,若想精确控制转速,则需要加入转速的反馈。

网友:
这不是扭矩小,而是硬度低。

网友:
用双极性PWM,不用单极性的,单极性低速特性很烂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