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判断si4432死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5-01-17):
度娘说通过gpio输出系统时钟,这个方法有没有效?

网友:
怎么个死机法

网友A:
4432的接收电流还是满大的。
我都是发送完成之后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
设置一个GPIO 为同步时钟输出,然后接到MCU IO,时钟型号没了,就是4432 死机了,要及时采取措施,不管是任何一款RFIC ,都要做这个检测的,任何一个RFIC都有死机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32的接收电流还是满大的。
我都是发送完成之后重新初始化一下。

4432 记得自己最开始用是在08年了,到现在快7年时间了,这么老的器件了,这个缺点你就原谅它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主要是成品考虑。

楼主:
看来检测时钟是有效的

网友:
4432容易死机是个老问题。几年前看好这个芯片,试用过,搁置了。新出的4463什么样不知道,应该改进不少,老芯片就别自找麻烦了

楼主:
觉得成本敏感的还是有用处。
若是系统通信死机再复位,允许的话(弱实时)也是可以的。
问了报价500个的话,SI4432和SI4438一个相差5元,更不用说si4463了

网友(2015-04-04):
引用 楼主:
觉得成本敏感的还是有用处。
若是系统通信死机再复位,允许的话(弱实时)也是可以的。
问了报价500个的话 ...

请教你:根据官方的数据手册,寄存器6DH是管理发射功率的,其中D7--D3前5位是保留的,只有最后3位是控制发射功率的。
但是,网上卖模块的技术支持却说将这个赋值0X1F是最大发射功率,难道赋值0X07不也是最大功率吗,我通过万用表测量发现两个设置方法的发射电流差不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130-1-1.html
麻烦指点

楼主:
我是看b1手册里面的,测量电流没有看,是看频谱和通信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