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字库方案,加载到SDRAM还是NORFLASH?

楼主(2015-01-17):
想要在LPC1788上挂字库,目前自己做的板子上有SDRAM和SD卡,大家觉得是开机把字库从SD卡加载到SDRAM中可行么,SDRAM有32MB,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加一片NORFLASH,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A:
如果SD卡固定不变,直接把字库文件存SD卡然后加载到SDRAM。如果SD卡经常变化,你加一个SPI FLASH,比如W25Q32

网友:
二楼方法可行

网友:
建议放在flash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
放spiflash,启动后加载到ram,简单方便

网友B:
我是加载到SDRAM中的,因为没有norflash,放spi flash又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加载到SDRAM中的,因为没有norflash,放spi flash又嫌慢。

我现在用SDRAM遇到问题,用FATFS的时候把内存分配到SDRAM中就提示没有有效的FAT卷,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卡固定不变,直接把字库文件存SD卡然后加载到SDRAM。如果SD卡经常变化,你加一个SPI FLASH,比如W25Q ...

恩,不过感觉SD卡的成本还是蛮高的,二十几块钱可以买好几个FLAS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DRAM遇到问题,用FATFS的时候把内存分配到SDRAM中就提示没有有效的FAT卷,求解 ...

这个我倒没试过,我是STM32F429.
FATFS的什么东西要放到SDRAM里?

楼主:
#define FATFS_BASEADDR        ((uint32_t)SDRAM_BASE_ADDR + 0x100000)
#define  file_BASEADDR        ((uint16_t)SDRAM_BASE_ADDR + 0x200000)
#define ftemp_BASEADDR        ((uint16_t)SDRAM_BASE_ADDR + 0x300000)
#define fatbuf_BASEADDR        ((uint32_t)SDRAM_BASE_ADDR + 0x600000)
uint8_t exfuns_init(void)//ΪexfunsÉêÇëÄÚ´æ
{
        fs[0]=(FATFS*)FATFS_BASEADDR;        //Ϊ´ÅÅÌi¹¤×÷ÇøÉêÇëÄÚ´æ
  file=(FIL*)file_BASEADDR;                //µ¥¸öSDRAM£¬Á½¸ö×Ö½ÚµØÖ·£¬ÎªfileÉêÇëÄÚ´æ
        ftemp=(FIL*)ftemp_BASEADDR;                //ΪftempÉêÇëÄÚ´æ
        fatbuf=(uint16_t*)fatbuf_BASEADDR;                                //ΪfatbufÉêÇëÄÚ´æ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SD卡固定不变,直接把字库文件存SD卡然后加载到SDRAM。如果SD卡经常变化,你加一个SPI FLASH,比如W25Q ...

还有个选择是使用emmc或者sd了,通信用sdio4线模式,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
建议直接用字库芯片吧

网友C:
建议用LPC4088,和LPC1788引脚兼容,大部分代买不用重编译了。直接跑。而且LPC4088有SPIFI接口,你可以把字库放在工程里,直接通过Link烧到SPIFlash里,之后直接调用就好了,有实际的物理地址,方便多了。

网友:
RAM够大的的话就把字库放在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LPC4088,和LPC1788引脚兼容,大部分代买不用重编译了。直接跑。而且LPC4088有SPIFI接口,你可以把字 ...

4088多少钱啊?可以帮我看下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LPC4088,和LPC1788引脚兼容,大部分代买不用重编译了。直接跑。而且LPC4088有SPIFI接口,你可以把字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4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LPC4088,和LPC1788引脚兼容,大部分代买不用重编译了。直接跑。而且LPC4088有SPIFI接口,你可以把字 ...

大哥,LPC系列那一款带UART流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LPC系列那一款带UART流控制的?

都有流控制吧?你还有其他需求么?

网友D:
我刚做的  也是用lpc1788  用jlink 烧写字库到nor flash

速度比SD快非常非常多

用的是emwin的xbf字体  改一点点代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做的  也是用lpc1788  用jlink 烧写字库到nor flash

速度比SD快非常非常多

新案子,我还是很建议客户试试LPC4088的。那个SPIFI做字库啥的,还是非常方便的。成本优异。关键还能跑些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流控制吧?你还有其他需求么?

我需要硬件流控制,1788是软件流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88多少钱啊?可以帮我看下这个问题吗?

你有渠道的话价格和1788相当。或者你可以考虑LPC4350,这个没有片内flash的,直接用spifi外扩,价格据说很给力的。

楼主(2015-04-15):
引用 网友E:
你有渠道的话价格和1788相当。或者你可以考虑LPC4350,这个没有片内flash的,直接用spifi外扩,价格据说 ...

还能给个正规的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LPC4088,和LPC1788引脚兼容,大部分代买不用重编译了。直接跑。而且LPC4088有SPIFI接口,你可以把字 ...

字库放工程里,通过link烧到SPI flash里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