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使用CP210X方案的USB转串口在我电脑上都会最终带上问号

楼主(2015-01-17):
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公司都使用CP210X方案来实现USB转串口。其中一张板卡还是带USB-HUB芯片,扇出5个USB再分别使用CP210X方案来实现USB转串口的。

我的同事们使用的和我是相同的品牌HP台式工作站。他们目前不管是我提到的USB-HUB方案以后出来的多个VCP设备还是单独的VCP设备,都能正常使用。

只有我的电脑,使用起来一头雾水。

首先,插入一个CP210X的板卡之后,会发现新硬件并且正确识别,并且可以正常访问十几秒。但显示正确过十几秒以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生成的VCP串口前全部带上了问号。这两种板卡在同事的电脑上都是使用正常没问题的。

我把搜集来的CP210X系列的VCP好几个版本的都试装过。

V5.4.24是一直能正确识别,但访问串口十几秒以后就死机,只有关机重启。

V6.5.3 V6.6.1 V6.7(官方下载的)就是上述的现象。

由于是单位的电脑,重装系统风险和时间都耗不起,还有那么多的文件和邮件需要备份。所以想试试卸载主板驱动再重新安装驱动。

工作太忙了,win7下不像XP那样随意卸载驱动,我都没找到在哪里可以卸载主板驱动程序的。然后就在HP官方网站上直接下载的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安装,重启之后,问题依旧。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不甚感激。

网友A:
你可以用  一键系统封装工具,  对系统进行 驱动清理一遍, 重启后,  再全部装一遍驱动看看

网友B:
USB端口供电的问题?

网友C:
驱动精灵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  一键系统封装工具,  对系统进行 驱动清理一遍, 重启后,  再全部装一遍驱动看看 ...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不过要先下载好全部的主板驱动程序哦。
到公司问问IT部的有这些光盘没。要不然全下载的会累死。
话说win7哪里卸载驱动程序呢,非得要用这样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端口供电的问题?

我插后边也试过了,一样的效果。
我倒是可以测一下USB口供电有什么纹波之类的。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唉!工作太忙了……

网友D:
CP210X不能同时插多个,官方好像有个工具(AN144SW-CP210xSetIDs),修改下序列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精灵试一试

驱动精灵那货告诉我驱动都挺好的,不过我想起来,有问号的设备,驱动精灵应该能检测出来然后自动地干一些什么事情。
的。不过那天好像驱动精灵啥也没干只告诉我驱动都好好的。
烃成电脑
倒是不知不觉的就给我装上了金山毒霸,又提示我软件哪里哪里可以更新,就是一堆的东西总之就是不去解决我的问题。驱动精灵都快变成电脑管家了!我丫的对此种行业深恶痛绝!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210X不能同时插多个,官方好像有个工具(AN144SW-CP210xSetIDs),修改下序列号就可以了 ...

我好像见到过这种工具。
不过郁闷的是,同样的一块板子拿到另外的人家的电脑上就是好用的。就我这里不行。
你说的设置ID应该是对多个CP210X芯片写入EEPROM的操作

另外一个我从网上买的一种功能小板也是这种方案,单独插他的时候也会问号。

郁闷得很……。

网友D:
你是什么系统,XP系统的话兼容性比较好,WIN7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比如说你安装了其它驱动,和这类有冲突等。

网友E:
驱动的 问题 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不过要先下载好全部的主板驱动程序哦。
到公司问问IT部的有这些光盘没。要不然全下载 ...

设备管理器,  选中要卸的设备, 右键 卸载,  询问对话框左下角  删除驱动文件 打钩

网友F:
试着将那 USB 转串口的 TX 与 RX 短接,然后开启超级终端自发自收看看是否能正常?  这会不会是 Unicode 造成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的 问题 可能性很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安装新的VCP驱动是不行的,我想换跟主板的USB相关的驱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USB是挂在什么南北桥上的吧,那就是换芯片组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系统,XP系统的话兼容性比较好,WIN7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比如说你安装了其它驱动,和这类有 ...

我也喜欢xp,可是公司 只用7,要命的是东西做好给其他同事用,根本没法指定他们的操作系统!

网友G:
你只插一cp2102试试,直接到usb接口,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你试试将机箱的外壳接地,再跟你的usb接口连在一起,先确定硬件无问题了,再找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只插一cp2102试试,直接到usb接口,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你试试将机箱的外壳接地, ...

只插一只的试过,一样的表现情况。
但是电源没查过。也有楼上的某楼提醒我查下电源。我只想到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的供电不足,但是没想过接地的问题。
接地是为了电磁兼容的稳定性?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接地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彻底卸载一下,然后安装最新的驱动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驱动升级到最新版。

楼主:
官方驱动最新也就是6.7 我装上了,一样的结果。

网友:
win8.1也是,无论什么驱动,全部不行,后来用CH340,PL2303,FT232均可,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210X不能同时插多个,官方好像有个工具(AN144SW-CP210xSetIDs),修改下序列号就可以了 ...

感谢分享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试着将那 USB 转串口的 TX 与 RX 短接,然后开启超级终端自发自收看看是否能正常?  这会不会是 Unicode 造 ...

都不能识别了,短接估计也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不能识别了,短接估计也没什么用

嗯,说得也是!呵呵~

楼主:
问题被暂时解决了,但是不彻底。
后续是使用了驱动精灵,将带问号的VCP设备选中,用驱动精灵卸载驱动,按精灵的提示重启,之后竟然识别的没有问题了。不过搞笑的是,我一个USB-HUB出来之后的5个VCP中,4个的驱动自动使用的6.5.3,另外一个死活都是5.5.4.已经搞不清楚是我装过还是WIN7帮我找的还是精灵帮我选的或者WIN7自带的驱动了。反正现在的VCP可以被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长时间调用了。

问题是: docklight 这个这么好用的软件访问的时候会随机死机,尤其是在有鼠标操作的时候最为明显。一般的串口调试软件正在访问的串口被拔出,会导制软件无响应,但不至于让windows死掉。这个docklight一访问并且死机,先是几秒鼠标还能动,后来鼠标也不能动了,只能强制关机!!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哪里有可以替代docklight的串口调试工具?!  我需要用到他的分条发送功能(也就是按下一个按钮,发出指定的内容)以及接收到特定字符串,自动应答指定的数据的功能。目前后者的功能几乎别的软件没有。

而分条发送的功能,只有少数的几款有。除了STC-ISP之外,内容竟然不能保存。下一次再启动就得重新输入!  而STC-ISP又不能方便的实现以ASCII码或HEX方式预览内容。

有没有大神跟我一样的遭遇,碰上docklight+CP2103 + win7  而且这个现象跟我同一品牌的同事也会碰到。另一些同事是另一个品牌的主机。

有没有大神使用docklight+ ch340G在干活呢? 如果可以稳定运行在win7下,我倒是可以换方案把板子改造一下。听说CH340G好用便宜量又足,真的是匹黑马? 前人使用CH340G稳定工作的波特率在多少?

吐槽下这些做软件的,做的操作系统离硬件越来越远。貌似版本越高,跟硬件有关的兼容性就越差,想想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  一键系统封装工具,  对系统进行 驱动清理一遍, 重启后,  再全部装一遍驱动看看 ...

马克一下,驱动还能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