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试CAN的差分电压,无奈示波器GND和被测电路的GND直连!

楼主(2015-01-17):
如题,想测试下CAN的差分电压,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是CAN_H 哪一个是CAN_L以及是否接反了。
结果一测,波形根本不对,就没有方波出来,而是不规则的波形。类三角波的形状。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几次测量的时候,如果被测电路的GND不接,而把示波器的黑表笔接GND,被测电路就可以工作。

示波器是泰科的四通道200MHZ的示波器,220V AC供电。

现在解决思路有两个:
1个是给示波器配个可充电电池,将共地通道断掉。另外供电也更加纯净,可以减少50HZ交流电影响。(我也纳闷,2W多买的示波器为啥还不是隔离电源的)

第二个是,自制一个CAN隔离电路。一头是CAN的两根线进来,一头是出去,但中间用光耦隔离。
不过这样麻烦了。因为光耦的两侧 都是需要供电的,这两路供电又要分别提供。有点儿麻烦了。

不知道有经验的同志怎么解决的。

网友:
买个控制变压器220v 到220v  200W的就可以了。

网友:
隔离变压器,差分探头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yNTI4MDI0/v.swf

网友:
隔离变压器可以,
直接把表笔和接地夹头接在H和L上也可以,
四个通道接地夹之间是通的,稍微注意下不要同时接不通的地就好了

网友:
几十万的也不是你定义那种隔离电源的。大部分都是示波器探头内部与三脚插头地线连接的设计,为了降低噪声水平。
五方法:1.使用隔离通道示波器,如TPS2000系列。
2.使用差分探头
3.将被测设备通信板GND线与大地断开
4.示波器三脚插头地线断开,这是违规测试方法,需要注意安全,示波器金属裸露部分可能带电
5.利用示波器双通道计算功能,两只表笔采样,做差

网友:
双通道采集,做个减法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很有启发。示波器的表笔夹既然和大地相通,只要给被测电路的地和大地断开也是可以的,现在貌似实验用的可调电源是直通的,按理说不管是线性变压器出来还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出来,都应该已经断了…想起来,用两脚的便宜开关电源貌似就可以测量因为没有大地那个脚?

网友:
CH1 - CH2

网友:
楼主,教你一招制胜。
双通道示波器,分别H和L。测量上示波器一般都有CH1-CH2这么一个选项

楼主:
值得一试,感谢感谢,当时就没想到呢!这样就不需要接地夹了。呵呵。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们,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