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拿到购买的二手快走丝线切割的高频柜,开始修复。

楼主(2015-01-18):
开始修复缺件的苏州三光DK7725e线切割之机械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268-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从二手线切割附带的设备上拆配件,来修复和制作控制柜。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399-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高频柜+单板机+木条箱,有57公斤,德邦运费155元。

这把锤子是我专用的。

这个插座坏了,从昨天拆下的插座里应该能找到替换的。

内部主板还是有很多灰尘,看来要加装风扇和滤网,定期清理滤网。

左边这个220V风扇虽然没有卡滞,不过还是要换掉。

竟然不是用直立的功率电阻,用这样应该是为了增加散热。

电压表和电流表先不换掉。

到时会给风扇的吸风口加装灰尘滤网,定期拆下清理。

里面的大部分铁质底板都生锈了,明天会除锈。

这个高速大风量的吹尘器一般用于网吧对批量电脑进行除尘。

这些开关都要换新的,线路要全部换掉。

这四只老式20A整流二极管要换成新式的35A桥堆+铝散热器。

这两个大电解电容肯定要换掉。

这三个变压器还不错,到时要做烘干。

这块就是高频柜的控制板。

网友A:
虽然看不到图,先给个赞把

网友B:
我也看不到图,还以为网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到图,先给个赞把

照片已经重新上传,现在能够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不到图,还以为网速不行

照片已经重新上传,现在能够看到。

网友:
已经可以看到,感谢秋风大师

网友:
  天哪,太多灰尘太老了。

网友:
我看这么陈旧老化的控制柜能修复工作起来就是个奇迹啊,等待奇迹发生

网友:
这种东西,就没有再搞的价值吧,现在线切割,都用变频器吧,这个复杂的东西,故障率会不会很高啊!

网友:
等楼主清理完毕,再看看机柜内板子和元器件的成色。
不过,估计机柜不用后放置多年了,灰尘较厚、容易吸潮,造成铁件和部分元器件引脚均有锈蚀。

网友:
大工程搞卫生可能要花两天时间了。

网友:
先除尘和,再用电子元件清洗剂处理,然后会更好看些

网友:
感觉好老的东西 。。

网友:
工程量很大的样子,期待LZ扫除结束

网友:
没有价值的破烂。。

网友:
工程量太大了,期待有好结果

网友C:
有这时间可以买一台了,不值得. 兴趣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时间可以买一台了,不值得. 兴趣除外

我在农村老家,时间很多、地方很大。

网友D:
秋枫大侠,你这是准备搞小加工厂的节奏吗?

网友E:
我到是修过线切割机,是用变频器的,油特别多,现场很脏!

网友:
花的时间很多,相当于浪费钱,而且缺少维修备件,后续使用将很别扭。老实说,要修复这么个古董,还不如去工地搬3个月的砖,够你买一台新的机器了,用得几嘿舒服。你这个,3个月能不能运作起来还是未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到是修过线切割机,是用变频器的,油特别多,现场很脏!

那是为了省钱、靠油泥黏住工件,而置工作环境、身体健康、环境保护于不顾。用水基的虽然干净很多,不过金属容易生锈。我会用中走丝工作液,加钱跟水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秋枫大侠,你这是准备搞小加工厂的节奏吗?

家庭小作坊,做些产品。

网友F:
这电路板经过风吹雨淋的,估计过孔什么都不怎么可靠了,难道还真要修复利用?

网友:
人工不算成本的话,可以做些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板经过风吹雨淋的,估计过孔什么都不怎么可靠了,难道还真要修复利用? ...

先修修看,换掉也不贵。

网友:
高频柜的控制板的主芯片应该是一颗51内核的芯片,好像是ATMEL的AT89系列的,看到芯片上的那个1脚的三角形标记就觉得特别熟悉。
清理这种机器的工作量很大啊

网友:
把这台修好,而且能用。可以用“妙手回春”来形容了。

网友G:
为了表示支持,我送个220V的风扇给你,运费10元就行,呵呵。(看样子尺寸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表示支持,我送个220V的风扇给你,运费10元就行,呵呵。(看样子尺寸应该差不多) ...

谢谢支持,我已经有四个这种风扇。

网友:
呵呵,不客气。
回头缺什么配件或者能帮上忙的发出来,也让大家为你即将成功的大器做点小贡献。DC转DC的日本进口模块我有做好的成品,需要有直接送,输出电压范围2.5-36V随便调,功率够大带散热片(型号:HRD05003)

网友:
期待能见到楼主让它浴火重生的一日,必定焕然一新,可不要太监了!

网友H:
那些开关、插头等等内部的触点还可靠吗?

网友:
震惊,表示这玩意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我靠,好多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些开关、插头等等内部的触点还可靠吗?

开关全部要换掉,插头/插座要看氧化情况。

网友:
新x茂 的51 和pic16c 并用,,还有片横着写了字的应该是 at的51 ,好奇葩的,,,,

网友:
灰层好多,楼主厉害,祝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大工程啊,没事折腾!苦中取乐

网友I:
这是打算自用啊?我还以为是翻新,20多年的老东西了,缺少备件,能折腾出来确实是本事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报费器,修起来有点难了。

网友:
感觉老式整流管比桥堆可靠。

网友:
先给个赞把,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打算自用啊?我还以为是翻新,20多年的老东西了,缺少备件,能折腾出来确实是本事了 ...

呵呵,备件可以从淘宝买或者到旧机上面拆。

网友:
清理成功的工作量看起来非常大哈!~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 运行的照片

网友:
都这样了 还要修啊?工作量巨大啊!

楼主:
昨天下午画出强电接线图,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画错。

网友:
霸气的二手

网友:
期待LZ的大作,早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