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如何打开苏大的例程?

楼主(2015-01-18):
下载了苏大的例程,也安装了KDS,但是找不到打开例程的地方。苏大的例程明明标着KDS的啊!

此外,用KDS也编译不了PE生成的代码,哪位网友知道问题在哪里?先谢过了。

网友:
不能直接打开需要导入。

网友A:
先建个workspace, 然后file->import->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B:
苏大是时候考虑更通用的MD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建个workspace, 然后file->import->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请问这个
workspace是随便建吗?之前用kds能导入但选workspace时不知道怎么选直接选到苏大例程的文件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苏大是时候考虑更通用的MDK了

完全可以只要配置时钟频率和苏大一样就可以用,我已经建好工程了移植了usb,其他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只要配置时钟频率和苏大一样就可以用,我已经建好工程了移植了usb,其他的应该没问题。 ...

不知道苏大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公司里一般都是用大多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大是时候考虑更通用的MDK了

自己倒下也不是太难

网友:
导入(import)试试

网友:
3楼的方法是正确的 !

网友D:
3楼正解
kds估计时避免侵权等纠纷吧

网友:
eclipse通常都是导入,也可以新建工程,将代码拷贝到新建工程文件夹,eclipse刷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个workspace, 然后file->import->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正解
kds估计时避免侵权等纠纷吧

MDK本身有代码大小限制的免费版本。好像是32KB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本身有代码大小限制的免费版本。好像是32KB吧。

嗯,对付小rom的mcu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
workspace是随便建吗?之前用kds能导入但选workspace时不知道怎么选直接选到苏大例程的文件夹了 ...

同一个Workspace下面不允许有两个同名的工程。也就是说如果之前已经导入了一个工程,想再次导入同一个工程是不可以的。
不知道你碰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KDS编译不了PE生成的代码?我用KDS自带的PE生成代码,是可以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编译不了PE生成的代码?我用KDS自带的PE生成代码,是可以编译的。

我的不可以,我看了相关文档,好像还要安装一个KSDK。你的安装过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增加了路径后可以导入,但还是编译不了。好像需要安装KSD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不可以,我看了相关文档,好像还要安装一个KSDK。你的安装过吗?

我安装了KSDK,目前KSDK支持的器件太少,不支持KL25。然后我就尝试用PE。
KSDK与PE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KSDK类似于ST的库,用与不用都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加了路径后可以导入,但还是编译不了。好像需要安装KSDK?

让wangwc发个能编译的  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wangwc发个能编译的  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安装问题。卸载重装后正常。谢谢大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KSDK,目前KSDK支持的器件太少,不支持KL25。然后我就尝试用PE。
KSDK与PE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

我也是看KSDK不支持KL25,才没装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编译不了PE生成的代码?我用KDS自带的PE生成代码,是可以编译的。

重装后,可以编译苏大的例子,但是之前生成的PE代码还是编译不了。我在重新生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后,可以编译苏大的例子,但是之前生成的PE代码还是编译不了。我在重新生成试试。 ...

XD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