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瑞萨MCU有51基础,请问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吗?

楼主(2015-01-18):
新手刚接触瑞萨MCU有51基础,烦请各位大侠推荐好书。

网友A:
一般有C基础和一定的单片机功底的话,有一本对应芯片的数据(编程)手册就差不多了,有必要的话再加上应用笔记

网友:
直接芯片资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C基础和一定的单片机功底的话,有一本对应芯片的数据(编程)手册就差不多了,有必要的话再加上应用笔记 ...

51内核跟瑞萨的好像还是有很多不同看网上资料是这么说的。

网友B:
楼主学习哪款啊,之前看到r5f211b4想学一下结果一看stm8又降价了就没兴趣了,不知道楼主学哪款又什么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习哪款啊,之前看到r5f211b4想学一下结果一看stm8又降价了就没兴趣了,不知道楼主学哪款又什么优势? ...

        STM8S  也是有它难念的经,比如,我们的代码是超过8K flash 的,比如我们的代码量是13K,那么你就得用STM8S105K4 了,这个价格要2.5元左右,这个成本就高了。
就是说STM8S 只有STM8S003 一颗料,是价格最优的,
   但是瑞萨的产品线就很全,价格也很便宜,比如13K 的代码量,可以用R5F211B4,1.7元左右的价格,而且瑞萨的MCU 稳定性是不用质疑的。

    当然STM8S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用的产品人太多了,导致破解这颗STM8S 的费用,成本太低了,只要4000元,唯一ID 也可以复制,保密性太差了,所以现在新品我都不用STM8S 了,
瑞萨的MCU 资料很少,都是大客户在用,散户了解得很少,所以目前破解费用都在10W 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8S  也是有它难念的经,比如,我们的代码是超过8K flash 的,比如我们的代码量是13K,那么你就得用ST ...

能发点R8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发点R8的资料!

R8C 虽然用的人很多,但是的资料 和 教程,网上是很少的,大家用的得好都低调的用,现在查R8C的资料很多帖子都是2012年的了,甚至是更早的了。
要用这个MCU ,估计得自己慢慢琢磨研究,现成的教程 和程序不多。

网友:
和楼主差不多,之前搞过atmel 的89系列,现在搞瑞萨的sh-2e系列,不同处太多了,最重要的硬件手册也只有英文的,看了近2个月,也只学了个皮毛。。。

网友:
不知瑞萨RL78价格咋样

网友(2015-03-05):
楼主直接看数据手册就可以,RL78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也容易上手

网友:
到它的网站学

网友:
网站的东西很多  这个不得不说好

网友:
记得以前R8C tiny系列的,有日本人写的书,现在很久不用瑞萨了,不知道现阶段情况如何。

网友E(2015-04-10):
好象没看到什么书,可以直接看硬件的用户手册,大致了解一下,然后用它的Applilet3尝试用不同的配置生成代码,对照着学习,如果有demo board可以实验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象没看到什么书,可以直接看硬件的用户手册,大致了解一下,然后用它的Applilet3尝试用不同的配置生成代 ...

非常谢谢。

网友:
我用瑞萨新建个工程搞了一天都没搞定,拷了别人的工程过来修改,花了一天都点亮LED,第三天我放弃了

网友(2015-06-17):
劝你就别用瑞萨了,坑死你

网友:
装个IAR或者HEW,我记得里面有examples。(M16C/R8C是这样的,其他的比如R78L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定要仔细看datasheet,我之前用r8c/2l,有个IO端口方向在每次用这个IO时都要重新设置,检查好久才发现datasheet里有提到,很坑的。。。

网友(2015-08-10):
自己顶一个,不要沉啊~~

网友(2015-09-09):
官方网站上有例程下载的,C语言的都有

网友:
楼主工作了吗,自己玩不要搞这个,资料太少。

网友(2016-03-07):
我也需要这样的资料,还有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