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FPGA测试用的PCB,找喷子来了

楼主(2015-01-18):
RT,搞不成JPG,直接上传源文件:

功能就是集成了1.0V,1.2V,1.8V,2.5V,3.3V电压输出,用于驱动被测的FPGA;以及基于论坛开源USB下载线电路。板子比较大,空间利用率不高,大块大块铺地。因为手里面的BGA FPGA比较多,飞线测试不现实,所以做了这个板子专门用于测试FPGA,能够兼容到Kintex-7系列。JTAG采用3.3V接口,FPGA要配置成3.3V JTAG IO(Kintex-7要用到)。

下一步,做BGA测试架。方案已经出来了,只接电源和JTAG线,通过配置结果判断芯片好坏。顶板专门转接,中间板专门固定,底板专门支撑,用BGA用探针,穿过中间板和顶板,然后焊到顶板上。中间板和顶板固定死,这样探针就准确扎到BGA的焊盘上,然后排线一插,5组电源足够兼容各种型号的FPGA了(XILINX)。这样,完全测试一块BGA芯片需要的时间将从1个小时(拆卸+飞线)降到10分钟(拆卸),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量小,议价能力约等于0,买不起新的FPGA,只好搞拆板的了。)

网友:
这东西是用来测试翻新FPGA好坏的吗?

网友:
附件是brd格式,没见过这个格式的就不要下载附件了

网友A:
喷子来了.....
急着要出门.喷一把再走.

楼主PCB的细节欠佳.改进余地很大.另外.FPGA比较吃电流.用LDO吃得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子来了.....
急着要出门.喷一把再走.

感谢来喷
1 左边的是排线,5个电源轨都要排出的,所以就1.0V,1.2V,1.8V,2.5V,3.3V排了。接2个贴片电容保险些;死铜还没处理,毕竟中午刚画好。再说,不是FPGA,而是XILINX的下载线+电源轨电路,下载线用的是单独的电源轨,跟接口没关系,差不多100mA撑死了。
2 3V3电源轨没办法,如果从下面绕,线不好走,因为电容电阻要接地的。
3 大哥,USB座子和芯片定义是交叉的,不得不过孔反转了。
4 大哥,你要看看IO分布啊。从上面没法走的,左边的芯片都在左边,右边的芯片也都在左边,QFP管脚中间插不进去线。我研究了半天才从下面过的。然后就把线束全放下面了,上面不走信号,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走电源。要不然地都没处放。其实我是不想把元件放背面,如果不是空间因素,我是不太喜欢把东西放背面的。当然小的板子木办法。
5 得了,就这样了,懒得折腾 等打样回来测测。下周我把BGA测试架子也发出来,呵呵。900的座子一个估计得好几K,1136的座子估计更贵,但是我这架子,20块左右的针,15块左右的PCB(要用掉3张,一张5元,打样50元),就能做基本测试了。要想复杂点,那不如买成品座子得了,一根针5毛,1000个针500块,还有16层板的打样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子来了.....
急着要出门.喷一把再走.

高手来了,嘿嘿。最喜欢看别人评价PCB了。

网友:
cadence高大上,就是图画的,额,嗯 ,嘿嘿

网友B:
以前画PCB,强迫症患者,线一定要拉直,不然总感觉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画PCB,强迫症患者,线一定要拉直,不然总感觉不爽

haha,我也不喜欢弧线,因为后期调线比较费劲。布这个板,原理图花了一晚上,摆零件花了一个小时,排线花了两个小时,剩下小半天都在调线

网友:
喜欢看别人评价PCB了。

网友:
比我画的好太多了,不喷

网友:
差分线是能够完全走对称的.右键后一个快捷操作的事.为什么不呢?

网友:
听chensi007大牛讲课!

网友:
所谓喷子,就是你图贴出来随便看看才喷。你这个又要下载,又要解压,估计还要用对软件才能看,人家才懒得喷你呢。
以上都是字数补丁。

网友:
虚心学习,听高手讲课

网友:
虚心听讲

网友:
又见差分线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A:
喷子来了.....
急着要出门.喷一把再走.

陈大师你好,你4楼的铺铜外框看起来不错。我怎么看不到这种效果。下面是我看到的,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画图看来真要艺术细胞

网友:
chen大师讲得好,学到不少理念性的东西,必须赞一个

网友:
高手真多
我来学习了 看评论!

网友:
最近我也在练习pcb,被师傅调教了

网友:
学习,这个是用Cadence那个版本画的,我用16.3打不开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新手说说看法,

板子如果发去打了,肠子都悔青....
怎么焊呢?

走线也随意了, 个人觉得,是测试用,所以更要稳定... 既然都上allegro了, 修下线是分分钟搞定的事情....

另: 为什么不做小巧一点呢(起码省点钱啊)

网友:
图啊,我的图呢...

网友:
好好看好好学,这都是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说说看法,

板子如果发去打了,肠子都悔青....

呵呵,焊接是小事。这种排针,有钢网的话最好,没有的话,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焊,一会儿就焊好了。双面板反正不贵,呵呵,这么大10片才50块钱。小一点还是50,除非小批量。

网友:
确实不错
有大家点评  打板子也放心

网友:
又是这个东西,我也来贴一个好了

网友:
来学习下楼主的布线技巧

网友(2015-04-30):
上面的很漂亮,赞

网友(2015-07-17):
这么多,先留个名,再仔细看。

网友:
技术交流,值得学习

网友:
首先应该把地线跟电源线 补好,这两个是主干线路 ,完了在进行其他线路布局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B:
以前画PCB,强迫症患者,线一定要拉直,不然总感觉不爽

的确是,本人强迫症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