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置变频器,怎么感觉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多了?

楼主(2015-01-18):
最近两天楼主帮别人安装调试变频器,富士和安川的,发现变频器的控制线都比较简单,输入端接一个正向转动、一个报警复位,输出端接一个正常运行输出、一个报警输出。然后设置功能参数,主要设置这几个参数:1、面板输入频率。2、外部控制变频器启动。3、加速时间。4减速时间。最后调一下频率,比如20HZ。噢了!然后按钮按下,变频器带着电机带着设备就这样运行起来了。以后长期使用也就这样了!楼主纳闷了!为什么如此简单!好,最多再设置个多段速,改一下控制图,还是很简单啊。不是要设置好多参数嘛,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那么厚那么多参数,还有自学习?!一直搞不懂什么情况下要自学习?!请教诸位!

网友:
领导的奔驰车说明书几百页,没怎么看直接上车也开的挺好

网友:
去做做收放卷试试看吧,当然现在也有专用的变频器了。

网友:
还有多模式的切换,转矩-速度,年初在铝型材拉料上还是厂家工程师来搞定的,说明书上的参数不好用,调隐藏参数才搞定,起步的时候抖动,非常容易拉断料。

网友:
十年前安装过丹佛斯的变频器,有几个型号特别麻烦。后来国产变频器多了,感觉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关键看设备有没有要求

网友:
变频器本来就是为了简单实用,不过楼主要是用西门子的话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
一般的场合用国产的才叫简单,不过一旦在特殊场合调试还是很需要经验的,比如上面说的拉丝机  电梯之类的

网友:
如果电梯,起重机等需编码器的,驱动不同电机要切换控制模式的,2台电机需要同步的,有速度反馈的,还有通讯控制的等等,设置还是需要认真看说明书反复调试的。

网友:
我在刚开始学习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的时候用端子启动了,就感觉也没有什么嘛,,很简单啊,,,现在想想只能呵呵了.

网友:
才买了一个1.5kw的,太便宜了,以前要上千

网友:
刚用都觉得简单,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工作就是配电盘,都有变频器,各种品牌都 有,各种控制方式都有,我觉得变频器不是太难学。

网友:
公司用的供水恒压系统,简单按说明书配置下即可,复杂的没用过

网友:
哥们儿你只是接触的不深,在你那个层面上肯定是够用了,因为别人不会,只有你会,再就是对电机的控制要求不高,换你到3楼那哥们的位置你在看看,有些东西表面上看着很简单,越往深处越复杂,相对来说可能也难,当然了,也看自己的能力了,呵呵。

楼主:
      前几天楼主还屁颠,今天就尝到了苦果。
      之前设备装好就试了一小下,发现能动就不管它(设备是链式输送机,变频器安川)。
      今天要长时间开,OK没问题!楼主设好10HZ速度,开始运行,没想到也就三四分钟吧,变频器突然报过载,楼主还算镇定,赶紧翻说明书找报警代码,一副很专业的样子,还没翻到业主过来了,咋回事!咋让它停了!赶紧转起来!楼主顾不得翻书了,直接变频器面板reset,再按控制柜启动按钮,OK,转了!楼主脸上正要闪过一丝笑意,没想到又TM报过载了。情急之下,再reset,再按,转了!没过两秒,又报了!再按,再报!再按,再报!楼主的脸都红了,心想不能这么干,设备被搞坏了咋办!于是楼主调高了速度20HZ,运行!大概撑了三分钟吧,又报了!楼主怀疑负载过大,可业主的人说这点料根本不算什么。楼主摸了摸电机,发现温温的,也不热。真是搞死楼主了。还请坛友各抒高见,帮楼主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对了,因为接的临时电,细心的楼主还发现专供我这条线路上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同时也有其他设备商在用电,但我这条线路上就只有我自己的设备在用电。

网友:
看看负载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有些国产电机质量不是很好,特别是你电机可能是普通定频电机加变频器当变频电机用,低频的时候效率比较低超过负载能力就报警了,简单点把默认的过载电流设置大一点就可以了,你可以在面板上监控到运行电流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要看看运行电流。10Hz的频率运行电流应该大一些。

网友:
哈哈,楼主很搞笑啊

网友:
西门子的参数太多了而已,简单应用的话也不用改什么参数的。

网友:
变频器默认是V/F控制吧,这个低频带载性能不好,改成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模式,低频性能应该好很多,这个就要参数自学习了

网友:
电机的主要控制方式有:
0:无PG V/f控制
1:带PG V/f控制
2:无PG矢量控制
3:带PG矢量控制

在电机电线过长时,或是选择矢量控制模式时,都必须进行自学习,让变频器自动设定电机的最佳参数,从而改善控制误差。自学习有3种方式:
1、旋转型自学习模式(可在无PG矢量控制或带PG矢量控制模式里使用)
2、停止型自学习模式(可在无PG矢量控制或带PG矢量控制模式里使用)
3、只对线间电阻的停止型自学习模式(可在全部控制模式里使用。V/F控制和带PG的V/F控制只能旋转这种自学习模式)

网友(2015-04-20):
霍然开朗!我说呢,怎么低频是老是保护,调高保护动作电流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
非变频电机,低频很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