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没有大神用过ad9824

楼主(2015-01-18):
大家好  最近我用了一款14位CCD专用AD芯片  ad9824  使用之前需要配置他的寄存器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虽然ad能对ccd的模拟信号进行采集,但是寄存器写不进去,也就是放大倍数和钳位之类的参数不可调节,而且数据有一个很大的直流量,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款芯片,使用时应该注意什么,下面是我配置寄存器的时序,

这个是总的时序

下面分别是开头和结尾是的相位关系

请问这样配置时序正确吗,还是在硬件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5-08-25):
楼主,这芯片能用做普通AD芯片么?
比如用它采样一个10M的正弦波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