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锡市经验比较丰富的FPGA同志吗?有项目需要开发

楼主(2015-01-19):
我们在做个三轴控制项目,使用ARM和fpga控制,目前需要个FPGA端编程,硬件电路和arm端程序我们自己完成,插补算法arm端完成,跟FPGA无关,arm和FPGA之间通讯用SPI。FPGA使用XC6SLX9。开发周期2个月内,能上门协助调试,经验3年以上的优先。谢谢!

网友A:
C6SLX9我使用过。敢问FPGA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SLX9我使用过。敢问FPGA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想知道你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你是哪里的?

我是上海的,去无锡也很方便。。。

网友B:
远啦,我现在项目就是SPI连接linux下的arm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啦,我现在项目就是SPI连接linux下的arm11

您好哪里?

楼主:
帖子不要沉下去!

网友:
啧啧,可惜远了点

网友:
FPGA可以做,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运动控制我已经做过两个板子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远啦,我现在项目就是SPI连接linux下的arm11

请教您老一个问题

SPI通信,FPGA内部很多的寄存器,用哪一种选址方式好,

我现在是SPI的3条线+data/address选择+ST锁存脉冲的方式

网友:
要实现啥功能哟 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老一个问题

SPI通信,FPGA内部很多的寄存器,用哪一种选址方式好,

我是这样的,有种定长包,5个字节,第一个是包含读或写状态命令,第二 三个是16位地址(因为我FPGA挂了64K*16RAM),第四五是写的数据或是读操作返回数据,还有种不定长包,第一个字节区分,然后给初始地址,下面连续写或读.你可用来参考,比如你没有外部RAM那就地址是FPGA中你设置的一个空间,然后仿照读写,我用SDO SDI SCK SCS,另外有个IO,为高代表FPGA有数据想输出,MCU发起SPI时序,我的FPGA带FIFO,如果MCU暂时没理会IO,我先存到FIFO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的,有种定长包,5个字节,第一个是包含读或写状态命令,第二 三个是16位地址(因为我FPGA挂了64K*16R ...

非常全面的方法,用头字节做命令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全面的方法,用头字节做命令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其实这个就模仿好多SPI器件用的协议,比如SPI的EEPROM FLASH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就模仿好多SPI器件用的协议,比如SPI的EEPROM FLASH等等

无锡高铁,有40几分钟的,也就顶个城里到江宁的时间。

楼主:
兄弟们,已经找到无锡的人才了,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