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MSP430F247 单片机P1.5脚做过PWM输出信号,求指教

楼主(2015-01-19):
请问 MSP430F247 单片机的17脚  P1.5 可以作为PWM 信号输出吗, 用过的兄弟给指点一下,已经能通过14脚实现,但改起硬件有点麻烦!

感激!!!!!!!!!

网友A:
定时器模拟PWM输出,哪个引脚都可以输出,对频率要求不太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模拟PWM输出,哪个引脚都可以输出,对频率要求不太高的话

我按照
P1DIR |= BIT2;
P1SEL |= BIT2;
这样配置P1.2可以用,能输出信号,但是P1.5没有信号输出,P1.5还有什么特别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