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矢量控制电流闭环控制方案选择

楼主(2015-01-19):
在调800W 负载15N.m左右的电动车用无刷直流电机,dq轴电流闭环都采用PI调节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低速时效果还可以,电流环跟踪比较准确,速度较高时,电流跟踪效果差。第一个想到的是PI参数没调好,根据理论计算值也尝试了好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不知道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提高 PI 响应带宽,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来消灭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 PI 响应带宽,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来消灭零回复

        哈哈

网友:
还没开始调程序、、、不过《TMS320C2000 Motor Control Primer.pdf》这个文档里面有关于PI模块的调节方法、、、

网友:
无刷直流的DQ轴电流不是直流量吧????
调试过永磁同步,DQ轴上的电流是直流,所以PI多大带宽,只要时间够,都能跟上。

网友B(2015-05-05):
楼主是做电动车控制器的吗,有5KW的电动车控制器么?

网友C:
楼主在哪里做,现在电动车控制器行业怎么样了

楼主(2015-08-02):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电动车控制器的吗,有5KW的电动车控制器么?

两轮的没这么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里做,现在电动车控制器行业怎么样了

无锡,电动车控制器以后都是正弦的了,市场还可以

网友D(2016-10-25):
请教下如何观察电流环跟踪情况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锡,电动车控制器以后都是正弦的了,市场还可以

什么类型的位置传感器?

网友:
15N.m  ,高速 ,算算功率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类型的位置传感器?

基本都是霍尔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如何观察电流环跟踪情况呢

跟踪ID 和 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