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家用激光黑白一体机,小学生用的^_^

楼主(2015-01-19):
现在的学校,直接把你家长拖到Q群里面,然后老师就发写WORD文档,作业啊,练习啊,期末复习啊.叫你去打印出来给小鬼学.太多了没办法,想想书要念10多年呢,就想自己买台激光机用用,求用过的同学推荐型号.预算在一千块左右的.家用.

网友A:
这么高级了啊,现在的小孩子还是挺幸福的

为什么不用喷墨打呢?改装一下连续供墨的,成本低啊,还可以打彩色的

网友:
这么高级了啊,现在的小孩子还是挺幸福的

网友:
hp1020
办公室用的,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喷墨的就可以了吧,几百块一个,注意要买能自己加墨的那种

不用喷墨,那玩意看着就恶心,墨水弄的到处都是,而且还慢的要死

网友:
激光,
或者二手针式打印机,耗材超级低廉,不过也存在速度慢的问题。

喷墨不推荐,因为不是每天打印的,添加墨水太容易堵喷头了,用了就知道有多麻烦。

网友:
HP1020或HP1108,惠普的激光打印机是不二选择。我家的P1108用了3年了,没有任何操心的地方。
家用的话,喷墨的倒找钱都不要,切记!

网友:
刚在公司给小孩打了一份

网友:
不要喷墨,激光好用

推荐买兄弟牌的,不卡纸,很靠谱

网友:
爱普生 ME360

已用多年,复印打印扫描,不贵

耗材格之格兼容墨水,一个颜色8元左右

网友:
爱普生l301墨苍打印机,便宜又大碗

网友:
p158b.挺好用,挺便宜

网友:
给你个我在用的做参考,三星SCX-3406W,主要是体积最小的一体机了,支持无线打印。

网友:
必须是HP的1020,兼容耗材才100+能打印500张

网友:
HP1005M 从一年级用到四年级,已经变浅,晃一晃硒鼓还能用,正准备换硒鼓

网友:
正准备买这款.

http://item.jd.com/1293680.html

兄弟(brother)DCP1618W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打印、复印、扫描、无线网络)

京 东 价:¥1199.00 (降价通知)

网友:
自己用的佳能LBP3018,杂牌硒鼓三四十块钱,单面可以打1000张以上,稍微好点的硒鼓可以自己加粉2次.

网友:
以前"广州新闻日日睇"上,陈SIR用的那个显示器很好呀,应该超过42寸,直接在上面做了发给老师.

网友:
单位的打印机大都是HP1020的。我家里有台HP1010,感觉和1020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加点钱换个HP双面打印的,爽就一个字

网友:
其实我想说一体一扫描效果不是很好哦!

网友:
我用的HP1606DN,双面打印,带网络适配器,用的还可以。

网友:
Samsung M2626D 便宜,支持双面。公司现在用这个,支持之家加墨粉(但是我不喜欢那么做)。

网友:
HP1015,可以自己换硒鼓,黑白打印,我个人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C:
如果是纯激光打印机,家用最佳选择是HP1020,没有之一!
如果要一体机,那最佳选择就是HP M1005,没有之一!
修过N多打印机,相信我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纯激光打印机,家用最佳选择是HP1020,没有之一!
如果要一体机,那最佳选择就是HP M1005,没有之一 ...

大神,能稍微说说,为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稍微说说,为啥?

激光打印机第一品牌就是HP,选打印机最重要的是皮实耐用而且耗材便宜,HP1020就是这么一款机器,HP激光打印机的质量都还不错,1020这款机器用的12A硒鼓,国产代用的仅几十块钱,还有易加粉硒鼓,对于家用来说,硒鼓成本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正因为国产耗材价格极低,HP不能靠卖耗材赚钱了,于是推出了新型号1018之类的机器,价格比1020低不少,但是把硒鼓型号换了,新硒鼓鼓芯细,所以寿命短,粉仓很小,所以打印张数少,更可恨的是不兼容12A的粉,加粉后打印效果明显变差,这都是HP有意为之,消费者也不傻,这机器推出不久后销量就不好了,于是HP又搞了个1020PLUS接着卖,和老型号1020基本没区别,至于M1005,就是在1020的基础上加了扫描仪部件,成了一体机。选这两款肯定没错,虽然贵点,但却是最实惠的选。
说了这么多,感觉像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印机第一品牌就是HP,选打印机最重要的是皮实耐用而且耗材便宜,HP1020就是这么一款机器,HP激光打 ...

谢谢解答,准备入手1020啦,去JD看看先

网友:
建议一体机,带扫描功能,小学生丢三落四,忘带卷子什么的经常发生,向同学借来,扫描重新打印,常有

网友:
可以用彩喷加上连供墨盒(不是连供系统),成本可以控制在600元以内,够用了。据我所知,彩色激光一体机(富士施乐)淘宝1300左右,京东同款要2400左右,自己选吧

网友:
推荐激光一体机,出作业纸比喷墨的效果好很多,小朋友要在上面蹭来蹭去写题。要带扫描,扫个照片、图片做小画报;丢了卷子,借同学的需要明早还;尤其是今晚通知明早带什么证件复印件的时候,大晚上出门找打字复印店可不是好差事。最好带上部自动输稿的那种,贵个几百吧,复印卷子啥的就知道好处了。仅是家用,用到5年问题不大,折合年成本很低的,而且激光的没有干墨堵喷头问题。HP的最好,brother的实用。彩色并不重要,做小画报的机会不多,而且不一应定是急活,外面打印塑封,老师喜欢。实际经验,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可以看看联想的

网友:
激光的都差不多:兄弟,佳能,HP,
如果喷墨打印机还是买个日系品牌:佳能,爱普生,千万别买HP

网友D(2015-12-01):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纯激光打印机,家用最佳选择是HP1020,没有之一!
如果要一体机,那最佳选择就是HP M1005,没有之一 ...

高手请教一下,我的hp-m1005每次连续打印4-5张以上就卡纸,前两个月还是10张以上才卡的,单张打印从不卡纸,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手请教一下,我的hp-m1005每次连续打印4-5张以上就卡纸,前两个月还是10张以上才卡的,单张打印从不卡 ...

这得查卡纸的原因,应该很好查,看不到机器不好说,你可以试试自己拆开看看,hp的配件又多又廉价,好修的。

网友:
富士施乐P158B,京东上曾经卖过399元,直接粉盒加粉,综合算起来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刚上京东找不到,不知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手请教一下,我的hp-m1005每次连续打印4-5张以上就卡纸,前两个月还是10张以上才卡的,单张打印从不卡 ...

可以看看搓纸轮是否脏了,用酒精棉签擦一下
不过和单张从不卡的现象好像关联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得查卡纸的原因,应该很好查,看不到机器不好说,你可以试试自己拆开看看,hp的配件又多又廉价,好修的 ...

能麻烦指点个方向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搓纸轮是否脏了,用酒精棉签擦一下
不过和单张从不卡的现象好像关联不大

是啊,单张永远不卡,感觉像是电路上的问题,比方说某零件连续工作发热后保护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了啊,现在的小孩子还是挺幸福的

为什么不用喷墨打呢?改装一下连续供墨的,成本低啊,还可以打彩 ...

喷墨一体机最好,我家小孩子也是这要求。

网友:
到38度去,找一个二手带粉的。我买了一个三星的2010带鼓,160元包邮到家,目前一切正常,很少用,就打打原理图,给小孩打打习题什么的。

网友:
楼主,直接彩色激光,
喷墨的,时间一长,干了。因为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有时一天打好多,有时好多天不打,现在几乎什么都打不出来了。不过也用了4年了。
下一步,打算直接彩的,激光一体机,

网友:
买彩喷要买可以打A3纸的,现在的学校经常给家长布置作业做个画报什么的,小打印机搞不定。

网友F(2016-01-31):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印机第一品牌就是HP,选打印机最重要的是皮实耐用而且耗材便宜,HP1020就是这么一款机器,HP激光打 ...

哪里买比较好?看看淘宝价格差太大

网友:
喷墨打打停停墨盒寿命远低于标称,切身体会

网友:
应该还是HP的质量好一些吧

网友:
我给推荐,用喷墨 吧,改好连供的,便宜啊,经常用,有时一个月不用,也没有遇到堵住喷头吧,改好的才不到500元,佳能的mp230 ,好像型号不是这个,这是我电脑里驱动的型号。用了一年了吧,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买比较好?看看淘宝价格差太大

买打印机,以前给单位买都是在JD定的,淘宝只买过耗材。

网友:
富士施乐,不用换硒鼓,感觉不错

网友:
推荐富士施乐M158,扫描复印一体机不用换硒鼓,已经用了3年,换过4盒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