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时常出现此错误提示,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19):
版本为 2.0.0
操作系统 XP 。
正常编写代码时时常出现此提示。
请问,日志文件在那个目录下? 文件名?
今天出现3次了。

网友A:
KDS 2.0 XP 安装时怎么老是提示错误,无法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 2.0 XP 安装时怎么老是提示错误,无法安装?

提示啥错误?

网友:
这是越界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编译时遇到问题还是在敲代码时自己跳出这问题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建议换win7 win8系统吧,毕竟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页面上没有提到支持XP.

网友C:
楼主换把,用KDS或者IAR ,这个软件太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编译时遇到问题还是在敲代码时自己跳出这问题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建议换win7 win8系统吧 ...

是敲代码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把,用KDS或者IAR ,这个软件太新了。

啥意思? 换kd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换kds?

敲错了,换M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编译时遇到问题还是在敲代码时自己跳出这问题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建议换win7 win8系统吧 ...

我这两天基本适应了。
都是输入错了,按后退键时出现的。
而且是后退到行首时出现。也就是说,有时某一行的第一个字符删不掉,这时,把这个文件关闭,再打开就好了。再打开时发现其实已经变成空行了。

楼主:
2.0的版本了,应该比较成熟了才对。
出来这个毛病外,用着还挺爽。
我说的 后退键是  backspace键。
哎,手机发帖真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敲错了,换MDK

呵呵,我就做小白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敲错了,换MDK

搞stm32 用的是mdk。
我是从sdt 到ads 到mdk,一路走来。
现在尝试一下kds。

网友:
我也在XP上装了KDS,感觉还行,没出现楼主这种问题

网友:
最好使用WIN7系统开发KDS,,

网友D:
6楼是真向,我xp装了都打不开的。最后还是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是真向,我xp装了都打不开的。最后还是卸载了。

是么? 嘿嘿,那我是比较幸运的了? 关键问题是,我在家的电脑和公司的,都是可以用的。都是XP,KDS 2.0 。除了这个小问题外没啥明显异常。。令:我的第一批板子已经发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是真向,我xp装了都打不开的。最后还是卸载了。

呵呵,来张图吧。我上传的的图,昨天还有来着,今天咋显示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 嘿嘿,那我是比较幸运的了? 关键问题是,我在家的电脑和公司的,都是可以用的。都是XP,KDS 2.0  ...

那要是这个节奏的话,我也下2.0的,在xp上耍耍呗,谢谢提示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