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设计一块多功能板卡,想了下初步方案,求喷

楼主(2015-01-19):
一、打算设计一块小板卡,指标如下:
1、USB2.0接口,上位机跑LabVIEW或者VB、VC;
2、2路ICP加速度传感器输入接口(带1、10、100倍可选增益放大),6路普通模拟输入接口(+/-10V量程);
3、2路模拟输出(0~5V量程),若干路数字输出;
4、嗯,其他还没想到;

二、初定架构如下,求喷:

三、需要考虑的地方
1、选择8通道200KSPS采样率的AD7606芯片,由于其具有1M欧姆的输入阻抗和真双极性输入电压+/-10V,因此6路普通模拟输入接口就是直接输入,不再设计模拟前端电路;
2、由于ICP加速度传感器是两线制,同时需要外部恒流源供电,因此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源供电电路。另外,ICP加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通常在500mV/g左右,输出信号需要放大,选择AD8672芯片设计可变增益的放大电路,可变增益具体实现有待比较考虑,由于AD8672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其供电电路有待考虑。
3、需要设计路模拟输出(0~5V量程),DAC芯片有待选择。
4、采用FPGA作为主控芯片,板载SRAM,嗯,相关型号有待选择。
5、USB接口芯片选用FT2322H芯片,它的使用相对应该简单一点吧。
6、由于板子所需电源电压有+5V,+/-12V,+3.3V,+1.8V,暂定相关电源芯片为LM7805,LT1930A,AMS1117-3.3,AMS1117-1.8。
7、还有各种头疼的电源噪声及干扰需考虑,这些运放、ADC就是麻烦啊。

==================================================
嗯,现在能想到就是这些了,求喷求指导,谢谢了!!!

楼主:
二楼先占位。

网友A:
不知道你这做来用来干嘛,感觉用单片机也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做来用来干嘛,感觉用单片机也可以做的。

不为别的,就是自己做实验方便点,NI板卡太贵买不起,而且功能也单一。
用于振动控制,采集加速度信号,送LabVIEW处理,然后驱动执行器动作。
单片机速度可能跟不上,考虑多通道同时并行的时候。

网友B:
USB接口不可靠,改为LAN好些。

网友C:
以前看过AD7606  单电源供就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AD7606  单电源供就就行了吧.

双电源是给ICP通道的运放使用的,AD7606只需要5V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不可靠,改为LAN好些。

USB2.0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D:
和我目前搞的板子有点像,am335x+fpga+ad7606,8路振动信号采集,千兆以太网,不用usb,没有dac和do。电源搞到吐血,种类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2.0的应该够用了。

不是速度问题,是USB抗干扰能力很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我目前搞的板子有点像,am335x+fpga+ad7606,8路振动信号采集,千兆以太网,不用usb,没有dac和do。电源 ...

Am335和fpga用什么方法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目前搞的板子有点像,am335x+fpga+ad7606,8路振动信号采集,千兆以太网,不用usb,没有dac和do。电源 ...

为什么要上千兆网,数据量应该没有这么大啊?
电源确定挺麻烦的,尤其我这个里面还有ICP的信号的放大,估计噪声难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速度问题,是USB抗干扰能力很差。

哦,这个倒是要考虑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我目前搞的板子有点像,am335x+fpga+ad7606,8路振动信号采集,千兆以太网,不用usb,没有dac和do。电源 ...

一般显示,处理按键 ,通讯 用ip核足够了吧。

网友F: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建议尽量用简单的芯片,一下子就FPGA,楼主扛得住吗

网友G:
关注,NI的板卡确实不便宜,直接用 PCI 总线,装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建议尽量用简单的芯片,一下子就FPGA,楼主扛得住吗 ...

用stm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NI的板卡确实不便宜,直接用 PCI 总线,装在主板上。

是,一个机箱里面插了好几块板卡,要好几万。。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335和fpga用什么方法通信的?

gpmc,同步,16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显示,处理按键 ,通讯 用ip核足够了吧。

用到一个DPRAM的IP,8192×16bit的,其他控制逻辑要自己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上千兆网,数据量应该没有这么大啊?
电源确定挺麻烦的,尤其我这个里面还有ICP的信号的放大,估 ...

百兆够了,只不过AM335X有个千兆网口,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兆够了,只不过AM335X有个千兆网口,就用上了

请问下你用的加速度传感器是ICP接口的吗?如果是的,你不同增益的放大怎么弄?程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机箱里面插了好几块板卡,要好几万。。

NI的最便宜的一套下来可能都要几万RMB

网友F:
为何要用NI的,agilent做得比他好

网友H:
你这就是个数据采集卡而与,不如做成仪器的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要用NI的,agilent做得比他好

agilent的一般要多少软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就是个数据采集卡而与,不如做成仪器的型式

是啊,我也想做成你画的这样,可是实力不够啊。而且功能太多,会导致每一项性能就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要用NI的,agilent做得比他好

印象中,agilent的东西没有便宜的。

网友F:
agilent值得那个价,NI只是吃软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gilent值得那个价,NI只是吃软饭的

形容的相当贴切啊。NI确实是吃软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想做成你画的这样,可是实力不够啊。而且功能太多,会导致每一项性能就不会太好。 ...

先用STM32做个便宜的,简单的探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