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好像不运行

楼主(2015-01-19):
单片机是Atmega16A,在主函数while循环中添加一句向上位机发送0x11的指令,但是单片机上电后,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返回一个00,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请问有能解决这类问题的吗?硬件和程序之前测试都是可用的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A:
调试程序,可能是在哪个死循环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程序,可能是在哪个死循环卡住了

之前的一个程序可以   但是下载上之前的那个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B:
不运行?先点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运行?先点个灯

能点灯  将接收到上位机的数据接着返给上位机,上位机收到的数据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