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00不同CLK频率下,相同代码,数据输出竟然不一样

楼主(2015-01-19):
MPU6000芯片,通过SPI的MOSI发送数据0x8C,为了获取product ID。应该在MISO上收到0x58才
对比较下面的两张示波器的截图,发现SPI频率为21MB/s(4分频)时,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但SPI频率为656.25KB/s(128分频)时,接收数据错误。为什么?谢谢
频率为:21MB/s,见图1

频率为:656.25KB/s,见图2

网友:
换一块芯片试试,,不得不佩服楼主,这种bug都遇到了!

网友:
用的是别人的范例,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A:
用串口打印出接收的数据看看也是这样吗

网友:
SPI 设置问题

楼主:
我的SPI的设置为: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D;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D;
  HAL_SPI_Init(&hspi1);
使用的是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

MPU6000的设置请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打印出接收的数据看看也是这样吗

嗯,考虑过是不是示波器干扰的。把示波器的测试线全都拿掉,用串口将收到的数据输出到电脑上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了。是自己焊接的问题。把MPU6000重新焊接一下就好了。

下面是在128分频时的示波器图,收发都正常。

楼主:
在MISO没有焊接好的情况下,为何会出现高频下传输数据正常,低频下传输数据错误?
我认为,因为MISO没焊接好,有点缝隙。相当于一个小电容。小电容通高频阻低频。所以就出现了我的问题。
大家说,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5-10-31):
可能,对qfn封装好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