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根据亮点经纬度测量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GPS模块输出的经纬度都是正数,带有南纬北纬、东经西经的标志,在实际用经纬度来计算距离时,还需要考虑到象限的问题,我是按照0度经线的基准,东经取经度的正值(Longitude),西经取经度负值(-Longitude),北纬取90-纬度值(90- Latitude),南纬取90+纬度值(90+Latitude),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类的课题,调了一天的,算出来的数据就是不对,求助

网友:
以前搞车载定位GPS的时候,一般是用东经取经度的正值,西经取经度负值,北纬取纬度的正值,南纬取纬度的负值进行计算的,相当于坐标平面范围X:-180~180, Y:-90~90
实际计算的时候,如果两点的经度差超过180度,就需要用360减掉前面的经度差,比如一个经度是-150,一个经度是100,他们的经度差是100-(-150)=250,但实际最小应该是360-250=110度,因为地球是圆的,纬度也是这样处理,然后再根据地球半径什么的算出球面距离,感觉数值结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