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是否有基于Linux的驱动包?

楼主(2015-01-20):
请问,I.MX6是否有基于Linux的驱动包?可以动态加载的驱动的,买了个开发板,不过里面的GPIO驱动都是platform形式的驱动,太过于复杂,不知道是否有对应I.MX6外设的驱动包可下载?是基于LINUX的。

网友:
编译内核时编译成外挂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官方论坛应该有

网友:
不是特别清楚你的问题。gpio驱动是linux最基础的驱动,拿来就用。高级一点可以用input layer实现,低级的就什么都不搞,直接export出来。

网友:
常见的硬件驱动包是有的 ,有些驱动还是需要自己写的 !

网友:
GPIO 驱动在所有厂家的芯片里面都是适配的是 kernel API, gpiolib。
这种基本的东西都是拿来就用的。

网友A:
官网上有下载的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下载的啊。

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现在连接。太多了,找了很多,貌似都不是,对这块不是很熟悉,很多版本不知道如何区别。

楼主:
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现在连接。太多了,找了很多,貌似都不是,对这块不是很熟悉,很多版本不知道如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现在连接。太多了,找了很多,貌似都不是,对这块不是很熟悉,很多版本不知道如何区别。 ...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在 “运行时软件 (76)全部展开”中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Q&fpsp=1&tab=Design_To ...

谢谢!我找个下载试试。

网友D:
通用的官网有,自己用的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用的官网有,自己用的自己写

请问自己写的一般使用platform形式的吗?

网友:
这个官网直接下。。。。。

网友:
楼主你好,官网是有提供BSP的,你可以到官网上下载。根据你使用的产品来下载,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e.jsp?code=IMX_HOME,你使用的哪个产品,你就点击去,在软件和下载下你可以看到。有问题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