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搞过cc2541 的iBeaCon ???

楼主(2015-01-20):
请教下谁搞过cc2541 的iBeaCon ???

目前想搞这个东东,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

网友A:
只是一个广播数据格式。建议先下载一个ibeacon的模拟软件,安卓,苹果都有,然后用一个dongle抓包,模块广播数据做成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广播数据格式。建议先下载一个ibeacon的模拟软件,安卓,苹果都有,然后用一个dongle抓包,模块广 ...

建议先下载一个ibeacon的模拟软件,安卓,苹果都有

这个模拟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先下载一个ibeacon的模拟软件,安卓,苹果都有

这个模拟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啊 ????????? ...

手机应用里面搜索下就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先下载一个ibeacon的模拟软件,安卓,苹果都有

这个模拟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啊 ????????? ...

这前TI公司给我们讲的时候,有给我们这个软件。

现在忘记了不知道哪个,我发两个上来,楼主看下有没有用。

这个是之前他们给的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前TI公司给我们讲的时候,有给我们这个软件。

现在忘记了不知道哪个,我发两个上来,楼主看下有没有用 ...

多谢多谢了啊

网友(2015-03-22):
也在搞,希望大家分享点资料

网友C(2016-04-19):
也在学习ibeacon,想问下往手机app发送数据的格式,每个厂家都自己规定的,还是标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在学习ibeacon,想问下往手机app发送数据的格式,每个厂家都自己规定的,还是标准的呢?, ...

ibeacon是苹果的协议啊。当然是要按照苹果的标准,否者就不叫ibea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