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2.0分析综合不成功

楼主(2015-01-20):
按照<QuartusII 12.0 安装与使用指南>  原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580-1-1.html
一步一步操作。
到最后分析&综合(Analysis & Synthesis)时出现以下出错提示: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LED -c LED
Error (125048): Error reading Quartus II Settings File F:/fpga_002/LED.qsf, line 1
Error (125048): Error reading Quartus II Settings File F:/fpga_002/LED.qsf, line 2
Error (125048): Error reading Quartus II Settings File F:/fpga_002/LED.qsf, line 3
Error (125080): Can't open project -- Quartus II Settings File contains one or more errors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0 warnings

<QuartusII 12.0 安装与使用指南>没有说会出现这种问题,请教论坛大牛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例程代码如下:
/*
  * File                    :led
  * Description            :
  * Author                  : XiaomaGee@Gmail.com
  * Copyright              :
  *
  * History
  **--------------------
  * Rev                      : 0.00
  * Date                     : 05/9/2012
  *
  * create.
  **--------------------
  */
module led(clk,
            led
            );
input clk;
output led;
wire rst_n;
reg led;
reg[23 : 0] count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ounter <= 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ed <= 0;
else if (counter == 24 'hffffff)
         led<=~led;
assign rst_n=1;
endmodule

网友A:
module led(clk,
            led
            );
input clk;
output led;
reg led;////////////添加部分
wire rst_n;
reg led;
reg[23 : 0] count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ounter <= 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ed <= 0;
else if (counter == 24 'hffffff)
         led<=~led;
assign rst_n=1;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led(clk,
            led
            );

加了还是不行,感觉不像是例程有问题。

Error (125048): Error reading Quartus II Settings File F:/fpga_002/LED.qsf, line 1
这提示好像是说找不到配置文件。

网友A:
自己重新建立个工程  内容复制进去。 我这里的 quartus 刚被删了 C盘空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重新建立个工程  内容复制进去。 我这里的 quartus 刚被删了 C盘空间不够了。 ...

从软件安装到工程建立都是新建的。
例程是PDF文档里拷过来的。

网友:
qsf  我记的是原理图文件吧。  看提示信息是 工程设置文件错误。

网友:
rst哪里来的 不说这个设计怎么样 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rst没有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