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驱动程序怎么自动生成节点文件

楼主(2015-01-20):
最近在看Linux驱动,但很好奇,都是手动 mknod , 这样做调试的时候还行,但最终怎么加进内核,自动生成文件节点呢?总不能每次烧写一次内核就手动操作一次吧。

网友:
mdev 或者生成完毕之后在文件系统里面一个一个创建

网友A:
mdev/udev 或者生成完毕之后在文件系统里面一个一个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ev/udev 或者生成完毕之后在文件系统里面一个一个创建

udev 怎么用,有接口函数吗?

网友:
mdev 用的更多,要执行 mdev -s,看 CLFS 的说明。

udev 更为复杂,需要特别多的配置,LFS 有说明。

网友:
你是想使自己写的linux驱动,自动生成节点?有一种驱动类型叫misc类型,这种类型在内核加载或者手动insmod之后就会在/dev下自动生成节点,如果你做的是字符型设备就要手动去创建

网友:
国嵌的教程中说的很清楚,有代码

网友:
创建一个类,在类下创建一个设备

网友:
内核是内核,文件系统是文件系统。
基本情况是用户自行预先创建即节点,然后打包在rootfs里,让内核的驱动来用;老版本都是这么搞的。
对于支持热插拔的驱动,在允许内核热插拔,并且使用了对应的udev或者类似的热插拔管理程序之后,/dev的节点是可以自动创建的。

具体情况和内核的版本啊,用的环境啊,等等有关。
Linux的特点在于灵活,对应的就是每个环境都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