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MBT5551三极管搭建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252733

如图搭建的了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信号源我用100k左右的时候,三极管集电极输出正常的开关信号,
但是我把信号源改为12M的时候,三极管集电极完全没有输出了。
看了下数据手册,增益带宽积是100-300M。,虽然我的12M是模拟信号,但是我觉得12M信号源一旦大于三极管的饱和Vbe的时候,三极管集电极应该是有信号输出呀。
不解,请高手解答下。
数据手册如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3Miy8W_qbj4T8oul44u

网友A:
文档中是小信号电流增益。首先直流工作点你不满足,第二小信号也不满足,第三电流增益Ic/Ib。你现在测的东西跟这个参数有什么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中是小信号电流增益。首先直流工作点你不满足,第二小信号也不满足,第三电流增益Ic/Ib。你现在测的东 ...

我不需要建立直流工作点,我只是在用这个信号源做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