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240液晶屏如何做图片?

楼主(2015-01-20):
以前做图就是一些文字,使用PS就可以。现在要制作一个奇怪的LOGO,一下不知道咋做了,有没有人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
点阵,取模

楼主:
取模那要需要一幅BMP图片,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图片怎么做

网友A:
你好!BMP的圖片也是透過先前你用的PS軟體去繪出後,再將此BMP圖檔透過取模軟體如(Image2Lcd)去轉檔,轉成該320240可接受的格式,如二元值或是RGB565/RGB666等。
將一個籮菠一個坑的往該屏的指定位址送即可,若不清楚,歡迎再提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BMP的圖片也是透過先前你用的PS軟體去繪出後,再將此BMP圖檔透過取模軟體如(Image2Lcd)去轉檔,轉成 ...

你看看,这个LOGO应该怎么做成BMP?

网友:
240*128 显示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BMP的圖片也是透過先前你用的PS軟體去繪出後,再將此BMP圖檔透過取模軟體如(Image2Lcd)去轉檔,轉成 ...

好心人啊,请问是海峡对岸的兄弟?

网友C:
上位机编辑软件 只要加入位图用编辑软件编译一下生成数组文件 加到MDK编译就好了,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LOGO应该怎么做成BMP?

這張logo我下載看了一下,其解析度為79*75,其圖像格視為jpg,你可以直接轉bmp就可以,我猜你的問題是圖像是彩色的,如何放到單色的lcd上?是吧?
若是這樣,請你確認一下此lcd是否有支援灰階功能?image2lcd的輸出格式從二元值(單色)/灰階/16bit/18bit/24bit都是全方位支持的。

另外也要確認,此圖要放在lcd上,你是採取1:1的比例放上去嗎?若不是,你還需要ArtIcon Pro這套製作icon的軟體幫你縮放比例,順道一提,這套軟體的作用不僅是
縮放比例而已,他也是製作各式icon的好幫手,我工作的內容缺了他還真是不可!提供你參考!有問題再發問吧!

順道回應  plb83兄弟,是的,我來自對岸台灣,很高興認識你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编辑软件 只要加入位图用编辑软件编译一下生成数组文件 加到MDK编译就好了,方便 ...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

文本编辑器

网友:
哪个公司的?价格几许?

网友:
想起来了,应该是你自己设计的.加我麻花藤: 103C871A  (十六进制)
我业余也在整这个玩意。可以探讨交流。

网友D:
发个软件名字可行否?
如果自己做的不想公开也没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个软件名字可行否?
如果自己做的不想公开也没关系啊。

为公司开发东西,软件名称随便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心人啊,请问是海峡对岸的兄弟?

我拷,这你都能猜出来?大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公司开发东西,软件名称随便起都可以

了解了,不方便公开。
嗯,有无具有类似功能的公开软件?一直为做LCD界面苦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不方便公开。
嗯,有无具有类似功能的公开软件?一直为做LCD界面苦恼。 ...

悄悄告诉你,红金龙是个专家。

网友:
ucgui 有个编辑器 可以生成界面窗口数据结构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悄悄告诉你,红金龙是个专家。

红金龙不是烟么?

网友:
是13楼的兄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编辑软件 只要加入位图用编辑软件编译一下生成数组文件 加到MDK编译就好了,方便 ...

这个上位机软件还能上传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红金龙不是烟么?

这你都知道,莫非是湖北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你都知道,莫非是湖北人士

CN->HB->TM

网友:
天门?我仙桃的.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F:
这个上位机软件还能上传的啊?

上位机软件和下位机程序要结合用的,上位机负责编辑画面,下位机负责显示画面,两者要结合用,
是公司的东西不方便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