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数码管上显示0.001、0.01、0.1(已解决)

楼主(2015-01-20):
论坛里关于如何实现在数码管上显示小数点的方法和资料很少,
琢磨好几天了,不知道怎么实现根据数值用数码管显示出小数。
比如测得温度值是:1.234。
当到了十位时就是:10.23。
到了百位就是        :123.4。
希望坛友帮帮忙。

我在这里把写的“数码管显示小数点”的方法总结一下吧,
希望能帮到还在纠结的你
void display_SMG(float a)
{
        if((a<10)&&(a>=0))                        //0.000
        {
                a=a*1000;
                num1=(uint)a/1000;
                num2=(uint)a%1000/100;
                num3=(uint)a%1000%100/10;
                num4=(uint)a%1000%100%10;
                .......
                .....num1加小数点的处理
        }

        if((a<100)&&(a>=10))                        //00.00
        {
                a=a*1000;
                num1=(uint)a/1000;
                num2=(uint)a%1000/100;
                num3=(uint)a%1000%100/10;
                num4=(uint)a%1000%100%10;
                .......
                .....//num2加小数点的处理
        }

                if((a<1000)&&(a>=100))                        //000.0
        {
                a=a*1000;
                num1=(uint)a/1000;
                num2=(uint)a%1000/100;
                num3=(uint)a%1000%100/10;
                num4=(uint)a%1000%100%10;
                .......
                .....//num3加小数点的处理
        }
}

网友A:
把点点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点点亮不就行了

段码0x80是小数点。

个位时有三个小数,十位有两个,百位有1个
  num_1=temp/1000;

  num_2=temp%1000/100;

  num_3=temp%100/10;

  num_4=temp%10;

这样接下来要怎么做?

网友:
判断这个数的范围呗

网友:
如果是整形存储的,写一个函数,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和小数点的位置。

网友B:
笨点方法。 先判断 整数是1位 2位  3位 。
1位 : 10>X>0
2位 :   100>X>=10
.....
如果你的数码管最大是4.知道整数位数数,就可以知道小数的位数。
例如。1.234   .整数是1个。小数是3个。  然后 1.234*1000.然后 3楼的方法处理。 整数一位  两位  三位 。需要分别标志位。

网友:
先叛断出是那一位要显示小数点,在要显示小数点的一位或上0x80,列如现在显示0.,0的代码|0x80就可以啦

网友:
在需要的时候直接给小数点亮.

网友:
6L是楼主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段码0x80是小数点。

个位时有三个小数,十位有两个,百位有1个

如果要显示整4位,这样还不行,
可以在计算的过程中统计有多少个有效数千位如果是0,就多算一位小字,后面类推。
这样得到4位数字加一个小数点,如12.34。按一个方向扫描显示,同时判断下一个是不是小字点,如果下一个是小数点就点亮小数点。

网友:
标记一下,显示 小数点

网友:
跟据数点的位置来乖10的倍数使小数变成整数,如0.12*100就变成12再通过数码管显示,小数点的位置就跟据100那个数后有几个0算

网友:
有这么个函数叫 sprintf 当然用这个函数就不要考虑什么效率啊 空间什么的 如果介意效率和空间 还是楼上的方法简单快捷

网友:
用法如下
  char buf [12];

  pi = 3.14159;

  sprintf (buf, "%g\n", pi);

然后就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点方法。 先判断 整数是1位 2位  3位 。
1位 : 10>X>0
2位 :   100>X>=10

已经成功实现,
谢谢你的方法,简单易懂,很好!

楼主:
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0~9定义10个段码表
0~9带小数点定义10个段码表
显示时如果带小数,则个位用带小数点的段码表,其余用基本数字段码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把写的“数码管显示小数点”的方法总结一下吧,
希望能帮到还在纠结的你
void display_SMG(float a ...

像你这样写才是纠结!

A.BCD,在0~10之间,先乘以1000,比如1.234,得到1234,然后sprintf,%04d格式,得到1234,查表显示之,同时在第1位点亮小数点;
AB.CD,在10~100之间,先乘以100,比如12.34,得到1234,然后sprintf,%04d格式,得到1234,显示之,同时在第2位点亮小数点;
ABC.D,在100~1000之间,先乘以100,比如123.4,得到1234,然后sprintf,%04d格式,得到1234,显示之,同时在第4位点亮小数点;
ABCD,在1000~10000之间,无需再乘,比如1234,得到1234,然后sprintf,%04d格式,得到1234,显示之,无需点亮小数点;

网友C:
别用除法或者取余数.效率太低.建议使用减法和比较.坛内有帖子专门讨论这个

网友:
楼主位是错的

网友:
sprintf到buf中,然后strchr到位置,再把位置或到数字中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用除法或者取余数.效率太低.建议使用减法和比较.坛内有帖子专门讨论这个 ...

关键所在。用51作乘除就是等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除法或者取余数.效率太低.建议使用减法和比较.坛内有帖子专门讨论这个 ...

减法取余?
论坛里找不到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所在。用51作乘除就是等死.

你能把更好的方法在这里举个例子分享给大家吗

网友:
坛子里曾经有个酷贴.讨论了很多分出每一位的算法.并且讨论效率时间.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