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蓝牙手柄如何与STM32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5-01-20):
无线蓝牙手柄能与蓝牙串口模块 HC05配对么?
我的现在无法配对,不知道究竟可不可以配对?
蓝牙适配器的功能是什么呢?

具体情况如下:
1   调试过STM32的USB(OTG),用的是V2.0的库,将游戏手柄枚举成HID自定义设备,有线手柄通讯成功
2   有HC05开蓝牙转串口模块,现在无法得知无线蓝牙手柄的通讯模块是什么,并且手柄和蓝牙模块未连接成功
3   有手柄自带的适配器,和STM32的USB接口枚举未成功
4    主要想实现无线蓝牙手柄和STM32间的通信

有大神做过么,指导个方向,谢啦!

找资料,随时更新

网友A:
用过HC05蓝牙模块,两边各一个模块,一个主一个从,就当串口用。没深入研究,个人认为蓝牙都是标准的通讯方式,应该能连上的。楼主注意一下手上的蓝牙模块主从模式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HC05蓝牙模块,两边各一个模块,一个主一个从,就当串口用。没深入研究,个人认为蓝牙都是标准的通讯方 ...

恩,谢谢,现在试了几次,还没连上,再找找资料

楼主:
无线蓝牙手柄能和手机配对,HC05蓝牙串口模块也能与手机配对,那是否意味着HC05就能和无线蓝牙手柄配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线蓝牙手柄能和手机配对,HC05蓝牙串口模块也能与手机配对,那是否意味着HC05就能和无线蓝牙手柄配对呢? ...

HC05分主从模式的,我记得之前我用手机连过主从两个模块,一个能连上,一个连不上。具体连上的主还是从已经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05分主从模式的,我记得之前我用手机连过主从两个模块,一个能连上,一个连不上。具体连上的主还是从已 ...

感谢兄台的一路支持,我继续找资料!

网友A:
我查了以前的资料,我用的型号是BLK-MD-BC04-B
资料你自己看看吧,相关的AT指令应该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以前的资料,我用的型号是BLK-MD-BC04-B
资料你自己看看吧,相关的AT指令应该是通用的吧

很感谢!现在正在找无线蓝牙手柄所用的协议,应该是HID的蓝牙协议,不知道符不符合比赛要求
现在正在等待官方的回复。
很感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