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SIM900A底部的触点是做什么用?

楼主(2015-01-20):
询问下SIM900A底部的触点是做什么用?如果这些触点对GND短路的话会有什么现象?
另外麻烦推荐个可以直接替换SIM900a的模块?谢谢。

网友:
貌似是测试点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测试点

网友:
应该是测试点,不用连

楼主:
主要是我的PCB 在那个触点的地方 有过孔, 虽然是过孔盖油 ,但是用万用表打还是会和GND导通。
我担心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PCB 在那个触点的地方 有过孔, 虽然是过孔盖油 ,但是用万用表打还是会和GND导通。
我担心会 ...

贴一点透明胶,或者刷三防漆。

网友:
下次打板时在模块底部盖一层丝印就行

网友:
就是测试点

网友:
你这过孔盖油也太水了

网友:
貌似现在新的卡都识别不了

网友:
GU900D貌似可以替换

网友:
我们有一款模块可以直接填SIM900a,四频,有需要可以加Q了解:321977362

网友:
厂家用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