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核心板坏了,怎么修呢?

楼主(2015-01-20):
S3C2440核心板坏了,更换一块就能开机了,是一台人机界面上面用的,
怎么修呢?
没修过这样的板子,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基本上就先查电源再查时钟再查数据,一个个排除吧·······

楼主:
电源和时钟没问题,数据看总线也有波形,然后就不知道该如何检查了。

网友:
我之前有块2440开发板,放了一段时间后发现NAND中坏块增加了,不过没坏在关键区域,还不影响使用。我在想,要是坏在bootloader区,是不是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有串口也能快速定位问题,有的话看看loader的打印,CPU没坏就行

网友:
你这签名有意思哈---对不起,你无权查看该宝贝的交易信息

网友A:
换块核心板不就可以了吗?值当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核心板不就可以了吗?值当修吗?

这个东西不是自己做的,维修费超贵!时间很长!

网友(2015-03-31):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不是自己做的,维修费超贵!时间很长!

所以才建议你直接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