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C#做界面 怎样才能做到美观漂亮?

楼主(2015-01-21):
如题 请大家帮忙

网友:
看看WPF吧 虽然我也不会。。。

网友A:
我也正在学C#,同学习

网友:
帮顶一下, 我的目标一直是能用,外观还真没太注意,不过是需要有点看相的

网友:
当然是各种图片啦     没有美工  别折腾了

网友:
找个第三方控件框架吧
1、 简单点的就是使用换肤控件,推荐IrisSkin2.dll , 使用简单,本身收费的,一般都是厚着脸皮和谐着用。
2、 复杂点的像DevExpress、DotNetBar 控件套件都很不错,当然也是收费的啦。推荐一个免费开源的 MetroFrameworkhttps://github.com/thielj/MetroFramework,本人也在摸索使用中。

网友:
有道理,做上位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学C#,同学习

w我也在学习C#,你学的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