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看看这个运放电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21):
运放型号TI的

TLV2474A (ACTIVE)
Quad Low-Power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 Amp

网友A:
那个C是电阻还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C是电阻还是电容?

电容!

网友:
阻抗匹配,射极跟随器

网友B:
有没有运放高手进来分析下,表示AD0,AD1一直相等,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那个C与103R及后级运放也很难理解,因为信号是一根导线直接拉到最后面的电压跟随器。
很难想象该电路应用领域,也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运放高手进来分析下,表示AD0,AD1一直相等,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那个C与103R及后级运放也很难理解, ...

AD0   AD1  两个端口   采集一个通道的数据 ,是不是为了提高采集精度?

这个AD是MCU集成的,只有12bit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