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拼板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我有一种板,让嘉力创给拼的10块板,小批量,如果我以后都做相同的拼板,该怎样给嘉力创提供文件?

网友:
我已拼板,按照我的拼板生产

网友:
直接发PCB文件过去

网友A:
下载工程文件:系统内---》PCB订单管理---》订单确认---》选定要下载文件的那个订单客户编号前面的小方框---》点击 下载工程文件 按钮=》即可下载保存好。

压缩包内OK文件夹或EDIT文件夹内为工程文件(此文件可以去做PCB,也可以去做钢网),YG为您上传的原文件。尽量用IE下载。

板子出货后,您下载自己保存好各版本的文件哦。
系统里1-2个月左右系统会自动删除文件。

网友B:
原来这么方便,一直以为只是备份PC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么方便,一直以为只是备份PCB呢

系统里有很多自助功能,不明白的地方请QQ留言系统左上角的客服;只要不轻易 点 确定 与 取消,其他都可以点开看看的哦,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工程文件:系统内---》PCB订单管理---》订单确认---》选定要下载文件的那个订单客户编号前面的小方框-- ...

这个工程文件是JLC用于生产的文件? 已经和其它用户的PCB拼过板了 ?

网友:
还有个反单功能,重做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文件是JLC用于生产的文件? 已经和其它用户的PCB拼过板了 ?

这个文件:
原来生产时是拼板出货的,下载的就是拼板的工程文件
原来生产时是单片出货的,下载的就是单片的工程文件
只下载得了自己的文件,下载的工程文件里不会有别的客的文件。谢谢。

另外,有朋友提到返单的功能,下面详说一下:

返单:
若在2个月内的,可以点返单下进来,暂时只能改选:数量与板厚。
其他都改不了(出货方式,选了,还是按原来的文件一样,原来是拼板的再生产就是拼板的,原来是单片的,返单也只能是单片的)。
点返单前一定要核查好,原来的出货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哦。
价格也与新单一样的哦,只是不用上传文件。

温馨提示:
有些板子做后,第一次返单有文件,第二次返单(因与第一次上传时间在2个月内)也有文件,可是当第三次返单时就没有文件了,因为距当时第一次上传的时间较久了,文件被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返单是没有上传文件的。因此后来就无法返单下单了。

板子出货后,请尽快下载好每次订单的工程文件,您自己分别保存好(后续可用来做板子或做钢网),文件在系统只保留2个月左右,感谢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工程文件:系统内---》PCB订单管理---》订单确认---》选定要下载文件的那个订单客户编号前面的小方框-- ...

谢谢,请问工程文件是嘉力创的内部格式还是通用格式,能不能提供给贴片厂家生成坐标位置,或者说怎么样能让贴片厂家生成拼板后的贴片坐标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工程文件是嘉力创的内部格式还是通用格式,能不能提供给贴片厂家生成坐标位置,或者说怎么样能 ...

通用的GERBER文件,用CAM 350 或genesis 都能打开。